磐正AGF 61D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6-03-31):
同行送来磐正AGF 61D带U

AM2的板,先查RTC电路3.3V正常,晶振差正常
开关针3VSB正常 令一针经电容接地
查IO83627 PSIN 0V,感觉有点不对,PSOUT 3.3V正常 PSON2.2V不正常 RSMRST SPL_S3也正常

既然发现PSIN 0V就先看看PSIN,触发开关针发现PSIN有3.3V跳变,PSOUT也有跳变,说明正常,这情况再看PSON2.2V不正常的,马上飞根线去试试

飞线PSON 5V正常了,触发开机发现跑D5,刷了个BIOS就正常了。

磐正AGF 61D.rar

网友A:
断线不至于,怎么会变2.2V呢?

网友B:
PSIN不是OV吗 怎么又是3.3v了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估计Pson被元件拉低了

网友:
修好收钱,就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IN不是OV吗 怎么又是3.3v了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板是PSIN 0V 短接开关就会有低高低的跳变了,而不是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什么IO的?你这个板子是低进高出的触发方式?IO的PSIN脚要点开关之后才会得到3.3V的电压是这样的吗?

网友:
信号级别看不懂

网友:
pson到绿线之间应该有电阻之类的变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不至于,怎么会变2.2V呢?

推测是上拉电阻故障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