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小王子”小米4s——小米4s拆机图解

楼主(2016-03-31):
“金属小王子”小米4s——小米4s拆机图解

  小米4s被官方誉为是“经典再升级”,可以看作是小米4的衍生版本。小米4s采用金属与双面玻璃的经典设计,同时还拥有简洁、轻薄的外观,可以称的上是“金属小王子”,作为一款国民小手机,小米4s的做工如何呢?如何拆机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小米4s的拆机教程,来满足大家小小的欲望吧!

小米4s拆机 图1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今天要拆机的主角——金属小王子小米4s。小米4s是采用了5寸1080p屏幕,64GB超大存储空间,高通骁龙TM 808处理器平台,背部配备指纹识别1300万像素高画质相机,全网通,还有VoLTE高清语音与视频通话等等。外观方面,小米4s采用了侧面3D镁铝合金金属圆弧中框+前后双面玻璃的设计,有白色、黑色、金色、淡紫色四种配色。

  小米4s拆机工具:螺丝刀、镊子、撬棒、吸盘、撬片、屏幕分离机

小米4s拆机 图2

  小米4s拆机方法/步骤:

  1、取出小米4s手机卡托

  用取卡神器将卡托取出。卡托采用卡托帽和托盘分离自适应结构设计。

小米4s拆机 图3

  卡托三选二设计,卡托前端做“T”型防呆设计,避免卡托插反无法取出和损坏SIM /T-Card接触端子。

小米4s拆机 图4

  2、拆卸小米4s手机后盖

  后盖为玻璃材质,采用扣位方式固定,用吸盘拉起后盖,就可以将后盖打开。

小米4s拆机 图5

  打开后盖后,可以看到,玻璃四周被一圈塑胶装饰框包裹,采用点胶工艺方式固定;电池盖贴有石墨散热膜。小心不要扯断了指纹识别FPC排线。

小米4s拆机 图6

  3、拆卸小米4s天线支架

  拧下固定天线支架的8颗十字螺丝。

小米4s拆机 图7

  用撬棒撬起天线支架,并将它取下。

小米4s拆机 图8

  天线支架BOTTOM面放置LDS天线,从左到右分别为 Wi-Fi&BT天线、GPS天线、分集天线。

小米4s拆机 图9

网友:

  小米4s拆机方法/步骤:

  4、取下小米4s指纹识别

  断开指纹识别BTB

小米4s拆机 图10

  用热风枪加热指纹识别模块3分钟左右,然后用手指顶一下指纹识别就可以取下。

小米4s拆机 图11

  指纹识别Sensor为Fingerprint Cards AB(FPC)提供,规格为FPC1035;组装为欧菲光,模块采用BTB连接。

小米4s拆机 图12

  5、分离小米4s主板

  首先用撬棒断开BAT BTB,然后依次断开屏幕BTB、主FPC BTB、侧键 BTB、 后CAM BTB、 前CAM BTB、 听筒组件BTB、TP BTB、RF连接头。

  绿色:BAT BTB;红色:屏幕BTB;蓝色:主FPC BTB;黄色:侧键BTB;朱红:后置摄像头BTB;蓝绿色:前置摄像头BTB;紫色:听筒组件BTB;橙色:TP BTB;桃红:RF连接头。

小米4s拆机 图13

  分别取下后置摄像头、前置摄像头、听筒组件。

小米4s拆机 图14

  取下主板,主板采用螺丝和扣位固定方式。

小米4s拆机 图15

  6、前置摄像头、后置摄像头和听筒组件。

  5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f/2.0光圈,85°广角。

小米4s拆机 图16

  13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f/2.0光圈,支持PDAF相位对焦。

小米4s拆机 图17

  小米4s听筒组件由听筒、环境光 & 距离传感器、降噪MIC组成,通过20PIN BTB连接。

小米4s拆机 图18

  7、拆卸小米4s屏蔽罩

  主板TOP面屏蔽罩采用单件式设计,屏蔽盖内覆有黄色绝缘层。SoC & RAM、ROM、POWER IC放置正面,其中,SoC 、POWER 芯片区域发热量较大。

小米4s拆机 图19

  主板BOTTOM面屏蔽罩同正面一样采用了为单件式设计,屏蔽盖内覆有黄色绝缘层。RF、Wi-Fi & BT IC放置 BOTTOM 面。

小米4s拆机 图20

  主板正面芯片:

  SoC: Qualcomm (高通),CPU:骁龙808(msm8992),64位 6核,(2x ARM Cortex A57,   4xARM Cortex A53,最高主频 2.0GHz; GPU: Qualcomm (高通), Adreno 418 图形处理器,Up to OpenGL ES 3.1;

  RAM:SEC (三星电子) 543 K3QFGFG,3GB LPDDR3,双通道;

  ROM:东芝,thgbmfg9c4lbair,eMMC 5的NAND闪存,64GB; 1管理芯片:高通(高通)pmi8994;电源管理芯片:高通(高通)pm8996;音频解码IC(音频解码):高通(高通),wcd9330。

小米4s拆机 图21

  主板背面芯片:

  Wi-Fi调频:高通,qca6164a,802.11ad和蓝牙;

  功率放大器:Skyworks,77629-51,四频GSM / EDGE–7波段多模多频功率放大器模块(I、II、III、IV、V、VIII,20)WCDMA / HSDPA / HSUPA / HSPA / LTE;

  RF收发器:高通,WTR3925,支持所有蜂窝模式和2G、3G及4G/LTE频段,同时,集成GPS、GLONASS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小米4s拆机 图22

网友:

  小米4s拆机方法/步骤:

  8、取下喇叭BOX和副主板

  喇叭BOX采用螺丝和扣位的方式固定,有5颗十字螺丝,绿色:短螺丝;红色:长螺丝。

小米4s拆机 图23

  用撬棒撬起喇叭BOX 。

小米4s拆机 图24

  喇叭BOX采用侧出音的方式,表面放置主天线,采用 LDS 工艺,主天线有喇叭BOX表面LDS天线和金属边框天线组成,通过侧边弹片连接。

小米4s拆机 图25

  依次撬开主FPC BTB、触摸按键LED BTB、RF连接头,取下副主板。

小米4s拆机 图26

  小米4s副主板

小米4s拆机 图27

  9、取下小米4s手机电池

  用手慢慢拉起易拉胶手柄。(注意:易拉胶容易断裂,拉起速度尽可能要慢)

小米4s拆机 图28

  小米4s电池电芯为锂离子聚合物材质,充电限制电压:4.40V;典型容量:3260mAh /12.55Wh(TYPE);额定容量:3210mAh /12.35Wh(MIN)。

小米4s拆机 图29

网友:

  小米4s拆机方法/步骤:

  10、取下同轴线、主FPC、振动马达、侧键

  取下同轴线、主FPC。

小米4s拆机 图30

  取下振动马达,马达为柱状转子马达,采用FPC弹片连接方式。

小米4s拆机 图31

  取下VOL键键帽,VOL键键帽采用扣位固定。

小米4s拆机 图32

  取下POWER键键帽固定钢片。

小米4s拆机 图33

  POWER&VOL键结构件

  POWER键键帽采用钢片固定,利于生产装配和售后维修;

  VOL键键帽上有设计扣位,但二次装配对扣位可能会造成损伤。

小米4s拆机 图34

  11、取下小米4s触摸按键LED FPC

  取下触摸按键 LED FPC

小米4s拆机 图35

  触摸按键 LED FPC

小米4s拆机 图36

  12、小米4s屏幕模组拆解

  使用屏幕分离机加热前壳组件,然后分离前壳与屏幕组件。

小米4s拆机 图37

  屏幕组件&前壳。屏幕组件采用泡棉胶固定在前壳上;前壳采用镁铝合金CNC &纳米注塑工艺;内表面贴有石墨散热膜&泡棉。

小米4s拆机 图38

  TP&LCM采用OCA全贴合工艺,TP为GFF材质。

小米4s拆机 图39

  小米4s拆机到此拆解结束,来张所有部件汇总图!

小米4s拆机 图40

  通过小米4s拆机来看,小米4s虽然是小米4的升级版,但跟小米4完全不同,设计简约,拆机简单,但是指纹识别固定后盖,BTB靠天线支架固定,打开后盖会出现藕断丝连的情况,还有屏幕组件拆卸时,TP和LCM FPC出线位置分别在顶部和底部,在拆解维修时要多加注意,避免造成损坏。

网友:
想问下楼主红米3手机是怎样拆卸后盖的

网友:
很详细,拆解不错。小米的4S过时了吗

网友:
很详细,拆解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拆机和小米3差不多吧

网友:
感觉小米的设计都差不多,还是苹果的复杂些

网友:
小米的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
还没拆过  来学习一下

网友:
好多图片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2017-03-23):
非常详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