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后显卡和CUP发热

楼主(2016-03-31):
新手啊   为什么我触发后显卡和CPU不到一分钟发热很厉害  不可能显卡和CPU同时坏吧  南桥温度正常

网友:
上电后发热是正常的,装散热,先量下是不是短路

网友:
不是一般的热  烫手啊  我加焊显卡  是可以亮机的  亮机之后不到一分钟  就会自动灭了  在关机  在开就亮不起了   不可能短路吧   电流表上电  上到一点多付了

网友:
那可能是过热.还有一种可能,桥可能少某个电压.

网友:
加焊显卡后处理散热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