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5GT-UD3H复位灯常亮维修

楼主(2016-03-31):
同事送来一块技嘉GA-MA785GT-UD3H说是通电不亮机,让我看看能不能修好。上检测卡RST复位灯常亮不跑码,无头绪。只能先测各大供电看看情况了,测得内存供电1.6V,CPU供电1.1V,南桥1.2V,测到北桥下面那组MOS管时发现情况,只有0.26V,看来是这里了,查图纸得知此组MOS管由ILS6545控制,测1脚和5脚均有12V电压,4脚电压一直在跳变,测与 6、7 脚相连的元件均正常。 在技嘉P43-ES3G上拆一个isl6545更换。再次上电复位灯有规律的2秒一闪,还是复位,习惯性摸了一下串口芯片和1394芯片,均无发热的情况,故判断CPU可能有问题,更换CPU后顺利亮机。看样子此次故障是超频惹的祸,可伶了那个X4 640,就这样牺牲了。顺便问一下大神们此组供电是北桥还是总线供电?

网友:
超频惹的祸可不是那么好修的

网友:
超频一般会引起什么问题啊

网友:
超频cpu挂了

网友:
那个供电图纸上不是标明 了吗?VCC_SB供电

网友:
居然是超频惹的祸

网友:
为啥是超频惹得祸啊

网友:
怎么不把图纸发上来

网友(2016-05-07):
楼主吧图纸发上来啊。跪求

网友:
超频只要散热做好了,一般不会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