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4H 不显示

楼主(2016-03-31):
ASUS X84H  笔记本   正常上电  电流0.7~0.9~1.3   不显示   外接 内屏都无显   接USB 键盘  可切换大小写   感觉应该开机了    首先 3板斧    刷BIOS   刷了4个  没得反应  依旧     然后 风枪 380度   吹显卡     还是没得反应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 供电 时序来修了
供电   基本正常  测到显存供电   (显存周围小贴片电容 )   0.43    不对

  又没得图纸  又没得点位   晕死  跑线路呗一直查到一个8脚MOS管

4个脚位一起一端1.5V  3个脚位 一端 0.43     G级  1.28    G级一个电阻 电阻一端1.28  另一端12V多   连这个三极管

拆掉3极管  12V 信号直到MOS    接屏亮机

晕死 应该没的什么大问题吧

图上小三极管 拆了放边上的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X84H你看看着里面有没有呢,呵呵

12VSUS经R9118上拉Q9121的C极,当1.1VSG供电产生后,经R9121送给Q9121的B极,Q9121导通,拉低Q9101的1脚12V电压,Q9101截止,+12VSUS经R9122/C9123控制+1.5VSG_RC,将+1.5V转换为+1.5VSG

网友B:
这个1.5是显存的供电吗楼主

网友: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X84H你看看着里面有没有呢,呵呵

12VSUS经R9118上拉Q9121的C ...

恩  我查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5是显存的供电吗楼主

对   显存供电

网友:
好思路,华硕机子真麻烦,要点位。。

网友:
好思路,华硕机子真麻烦,要点位

网友:
华硕图纸少得可怜,能修起来也是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厉害以来就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X84H你看看着里面有没有呢,呵呵

12VSUS经R9118上拉Q9121的C ...

版主这点位图要用什么软件看 ,我用华硕点位图看打不来 ,是FZ,又华硕点位图软件打的开的没

网友:
什么思路 找到那个 三极管的呢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楼主真聪明啊 。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现在还出这个问题了了,下次注意了,华硕的一般排阻,显卡坏得多

网友:
原来是显存供电的

网友:
楼主怎么查到是那个三极管的能说清楚点么?

网友:
不好修了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