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夜奋战维修ThinkPad E430保护隔离短路故障(小白贴,大神绕道)

楼主(2016-03-31):
彻夜奋战维修ThinkPadE430保护隔离短路故障(小白贴,大神绕道)
       患者:联想E430C
       板号:la-8131p
       症状:插电,待机0.04A,按开关不触发。
经过:昨日黄昏天高云淡,挚友急电于我,说一客户送来一款联想E430c笔记本,因插优盘导致不开机,客户甚急,遂让我对其远程指导(朋友和我都是半年前入行,基本靠自学,懂得不甚多),插电待机0.04A,大家懂行的一看就知道这是仁宝的特色,经典的保护隔离电路没过。我告他先对各大电感对地打阻值,我晕他告诉我什么是电感,无奈我只好一步步指导于他,一番言传身教之后,终于测得结果,PL301阻值为0(此连接公共点),PL401PL402阻值分别为504/550,其他均在正常阻值范围内,不赘述。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然后让其加电,按开关电流无反应,先测3/5V电感,为0,其他电感也如此;于是让其测PU401,RT8205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16pin无19v电压,13脚有2.7v,其他脚均为0,没有公共点电压,于是追查+B的来源,保护隔离的两个P沟道的MOS管PQ301、PQ302,加电测PQ301电压18.9v正常,PQ302的S极18.4v,g极18.4v,d极0v,有问题啊,然后追查g极的来源,发现参与分压得两个电阻阻值正常,一个200k,一个150k,一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pq301能导通,pq302不能导通,在线测量这两个管阻值一样,应该没问题。PQ302的g极18.4v从何而来,半天陷入僵局,此时午夜23:25分。
于是进论坛逛逛,看看类似的通病,顺便缕缕思绪,十分钟过去了,宁静的夜,让人的内心平静的像个湖面,突然一颗石子落入我心,一拍脑袋,忘了对公共点对地打阻值,于是让朋友测pq304的d极,pq312的d极对地阻值,均为零,原来公共点短路!!!

问题找到了,既然公共点对地为0,说明保护隔离的滤波电容击穿,怎么把电容找出来,又陷入了僵局,唉,突然明白纸上谈兵远没实践技术来的快,实践才能出真知!!!烧机大法不会啊,按照论坛里说的,可调电源电压档3v,电流限定在1A,正极接pq304d极,负极接地,妹的,每次一接上去,电源电压就变为0v,不理解啊,然后朋友不悦,说“你这不是直接短接我的电源,烧我的电源吗”,我们都不太懂,只想说没文化真可怕!!!此时02:19分

没办法烧了,按照论坛里的通病,一个个拆电容,拆了大概七八个还是短,朋友说搞不好拿到电脑城去,我说等等吧,肯定是电容短路,先歇会,拆掉的电容补回去,半夜时分家人都已经睡觉,只能微信打字交流,好辛苦是不是,为了修机,一切付出都值得。

我说最后一次拆,拆不好就不搞了,然后就让他对公共点附近的电容一组组的拆,最后拆到电源接口处的4个电容时,不短了待机0.019A,按开关电流蹭蹭的上0.019-0.3-0.48-0.95-1.64-1.56,接屏亮机,心里的高兴只有小白能更感同身受,此时04:20分,一夜无眠,兴奋。
总结:新手维修时难免走弯路,其实这些弯路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催化剂,善于总结,方能成长。第二次发帖格式都不太会做,而且没技术含量,高手勿喷,菜鸟也需要社会的呵护。不为加分,只为通过总结快速成长。

网友A:
不会吧,一看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一看就看到了

那个电容是在论坛里找的通病量的,其实没有坏,坏的那几个忘了拍照,画圆圈的电容误导大家理解了

网友:
还是去【迅维】都学点是好的

网友B:
我也是远程修过一台,其他几台在店子里帮人看哈

网友C:
PL301公共点短路,首当排除短路问题,起码分清前短还是后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远程修过一台,其他几台在店子里帮人看哈

等有机会再去迅维吧,没基础去了也学不到东西,远程修很费劲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301公共点短路,首当排除短路问题,起码分清前短还是后短。

你没仔细看吧,是PQ304短路了,后短啊,前短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有机会再去迅维吧,没基础去了也学不到东西,远程修很费劲啊

是啊。我朋友电子元件也不懂,上次我帮他修的CPU没电压 B+那个电没有直接飞线过来的,去【迅维】学的东西多,我学过笔记本差实践和用示波器

网友:
更正一下,文中的pq302写错了,应该是pq304才对,下次一定会仔细检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仔细看吧,是PQ304短路了,后短啊,前短就好办了

有兴趣加哈809477273

网友:
看文章一样 不错 学习了

网友E:
半年前入行 能到这种地步真厉害 能加qq么交流交流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半年前入行 能到这种地步真厉害 能加qq么交流交流好么

971338490一起学习讨论

网友:
请教下烧机大法两端该怎么接?

网友:
精神可佳 可佳

网友F:
你这个朋友也懂芯片级维修啊短接烧他的电源都知道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朋友也懂芯片级维修啊短接烧他的电源都知道牛啊

兄弟,短路的常识初中就有老师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