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拉电阻

楼主(2016-03-31):
请教。。我是小小白,最搞不懂的就是上拉电阻为什么能把电平拉高,加电阻不是就把电压给分掉了啊?毕竟电阻和用电器串联不就分了压吗?怎么能把电平拉高啊?求助,谢谢好心大神讲解。谢谢了。。。。

网友A:
有电流流通时电阻两端就出现电压差,即流入一端电压比另一端高,就等如将电压拉低。
没有电流流通时,两端电压一样,如果一端是高电平,就等如将另一端的电压暂置在高电平
一般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固定在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电流流通时电阻两端就出现电压差,即流入一端电压比另一端高,就等如将电压拉低。
没有电流流通时,两端 ...

大神,您说的。如果一端是高电平,就等如将另一端的电压暂置在高电平。那如果上拉电阻不接。5V供电不通过电阻而通过导线,5V高电平不还没变吗?接和没接不都一样吗?谢谢解答。。!

网友:
上拉的作用是 给信号线提供一个小电流驱动电压,将信号拉到某个高电平,使信号传输更稳定,传输距离更远。  同时起到限制电流的作用,如果阻值过小就会导致信号线上的电流过大 烧坏芯片

网友:
看看主板维修不是事儿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您说的。如果一端是高电平,就等如将另一端的电压暂置在高电平。那如果上拉电阻不接。5V供电不通 ...

怎么会呢,个人理解,上拉电阻的作用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不接的话,信号都没有

网友C:
上拉的作用是 给信号线提供一个小电流驱动电压,将信号拉到某个高电平,使信号传输更稳定,传输距离更远。  同时起到限制电流的作用,如果阻值过小就会导致信号线上的电流过大 烧坏芯片

这个解释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拉的作用是 给信号线提供一个小电流驱动电压,将信号拉到某个高电平,使信号传输更稳定,传输距离更远 ...

赞同这个说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确切的说是信号不是供电

网友:
谢谢你们!懂了。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A:
有电流流通时电阻两端就出现电压差,即流入一端电压比另一端高,就等如将电压拉低。
没有电流流通时,两端 ...

这解释的太到位了!

网友:
谢谢你们现在终于有点懂了

网友:
电脑维修基础不是事中对这个有详细介绍

网友D:
是不是上拉电阻是指那一路给芯片上拉,而不是电阻给那一路电路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上拉电阻是指那一路给芯片上拉,而不是电阻给那一路电路上拉

*脏话* 王思聪都来了 维修界....

网友(2016-06-30):
简单的理解法就是:有电压流经电阻的  就是上拉。     电阻一端接地了,就是下拉。

网友(2016-08-31):
上拉或下拉加个电阻主要起限流的作用。不加电阻直接一根导线的话电流太大了。

网友:
上拉电阻其实起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