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AMD主板求助,已解决,感谢各位。

楼主(2016-03-31):
成色还比较新,DDR2   DDR3两种接口,这个不重要,现在的问题是几大供电有,不跑码,想刷个BIOS试试,肯定是没地方找这个,麻烦各位坛友帮忙看下,这个主板类似什么牌子的,写个相关的BIOS试试。IO 方形ITE8766E .如图:

感谢各位,尤其H55跟L版主二位,更加坚决了我的信心,久违的土炮抬出来轰了一炮以后:
已经跑马,上内存亮机。交工。天气热了,这种老机器但愿多多虚焊,多多不跑码,祝各位坛友夏日生意兴隆,天天除尘,天天加焊,天天写BIOS。国际惯例,附送BIOS,名字我也不会叫,就叫杂牌AM2BIOS吧,版本号,V2.3

网友A:
要不要我告诉你这个板子的型号再哪里?没奖励不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我告诉你这个板子的型号再哪里?没奖励不告诉你

型号我知道C68ECF,问题是他是什么牌子主板

网友:
台达  维硕 等牌子

网友:
N68的主板 这个主板 双BIOS ,一个是DDR2的一个是DDR3的 哦,你要注意。。。这个主板我以前搞过雷士的。可惜没保持BIOS下来。我的是打桥 打好的。。。。

网友:
这主板居然没有品牌LOGO,真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型号我知道C68ECF,问题是他是什么牌子主板

哪个帖子撕掉  或者北桥撒热片拆下来  再里面 这个一般是代工的 好像是V星加工的

网友C:
单桥,电压都正常就直接干桥了,干了不好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帖子撕掉  或者北桥撒热片拆下来  再里面 这个一般是代工的 好像是V星加工的

下边光板没毛,干干净净,这个我觉得不是MSI代工的,MSI的电路还是比较熟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桥,电压都正常就直接干桥了,干了不好就直接扔了吧

我也有这冲动,想把这一步放到最后,看来还得轰一炮看看

网友:
铭嘉主板...............

网友:
土炮轰 是不是指的加焊啊

网友:
修不好就打一炮

网友:
单桥虚汗的多点

网友:
好久没看到前辈发新帖了

网友:
楼上给bga做广告

网友:
两分意思一下,这种NV的一般CPU复位正常了刷个BIOS不行我都是直接干桥了

网友:
今日加分次数没了,明日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冲动,想把这一步放到最后,看来还得轰一炮看看

单桥的天热了.死的那个光荣...

网友:
果然还是逃脱不了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