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L驱动不上摄像头

楼主(2016-03-31):
接到华硕F5RL一台老款本,清灰和做系统。
来时是XP系统摄像头好使,做完XP系统摄像头驱不上,官网上的八个驱动都下载了,挨个驱都没驱上!
说是要对应上什么摄像头VID码!按照网上说的怎么看VID码,看了我的和官网上的都对不上!
最后客户着急了,说不驱了,拿走了!
郁闷啊!
我感觉好像是我没找对VID码!
有知道怎么驱这款本摄像头的吗!
分享下呗!
论坛里我都没找到类似的帖子!

网友A:
以前试过华硕摄像头倒过来的。都没装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试过华硕摄像头倒过来的。都没装好。

我上次碰到一个华硕摄像头倒过来的,最后打客服电话,给我传了一个装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碰到一个华硕摄像头倒过来的,最后打客服电话,给我传了一个装上好了

看来下次也要找客服才行,网上下的都不行。

网友C:
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有试过吗?现在一般驱动用这些软件都可以打上,只遇到过摄像头头像倒转的,还没遇到你这种对VID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有试过吗?现在一般驱动用这些软件都可以打上,只遇到过摄像头头像倒转的,还没遇到你这 ...

这个是驱不上!
摄像头倒过来的一般都好驱,用驱动精灵都能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