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稳定吗?

楼主(2016-03-31):
一般硬盘坏道,修复后继续使用寿命长吗?

网友A:
挺稳的    跑完工厂流程一般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稳的    跑完工厂流程一般就ok了

那如果不跑工厂流程呢?只是简单修复一下可以吗?

网友B:
那要看你坏道多不多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坏道多不多咯

不多的呢?只有几个

网友B:
不多就逻辑扫描加表就得啦,其他的不要乱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多就逻辑扫描加表就得啦,其他的不要乱点呀

有点专业,小白,不是太懂,跟一个师傅学了点,他在DG里扫描出坏道,然后都是直接在这里面点修复,一般的也能好,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多就逻辑扫描加表就得啦,其他的不要乱点呀

您说的逻辑扫描加表用的是什么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逻辑扫描加表用的是什么工具?

不多坏道就MHDD ERASE擦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多坏道就MHDD ERASE擦一下

这个我师父告诉过我的,能请教下您是用的什么工具加表的呢?

网友:
我也是学习中。仅仅学会MHDD ERASE,遇到ERASE蓝屏的硬盘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应该挺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师父告诉过我的,能请教下您是用的什么工具加表的呢?

WDR5.3,你没有用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R5.3,你没有用过吗

小白,刚接触数据恢复,这些软件没接触,更不会使用了

网友:
我每次用mhdd修复的都 不怎么行,用不了多久又有坏道了。可能 专业点的工具可能 可以 吧

网友:
必须自校准,才能用的久点

网友:
做MHDD ERASE只是一个清零功能,对付逻辑坏道可以,真正物理坏道是没有用的,还有延迟色块(读写性能差的)也不能修好!WDR5.3是对西数硬盘底层维修软件,功能很强大!不懂的人要小心用,否则会搞坏盘!

网友(2016-05-14):
几个坏道  我们  就用MHDD    多了  就报废

网友:
不知道   在学习ing

网友:
少量的加表
再多点就自较下。
一般都很稳定,是能用的住的。
如果就是想单纯的用MHDD修盘……还是算了吧。

网友:
看你怎么修还有修的技术...不过外面的人就算开sf也很多用不住...

网友:
正要学习硬盘维修

网友(2016-07-06):
看你的坏道多不多吧,如果不多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对的话用来做从盘的话那也可以用很久

网友:
看坏到什么程度 一般没啥问题 工厂出来的硬盘也有坏道

网友(2016-08-05):
那要看什么人修的,还有流程跑的足够没有,更要看盘体了呀~~

网友:
估计硬盘离淘汰的时日不长了。

网友(2016-09-05):
坏道不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