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开机电流跑到1点多。调到0,再循环重启,

楼主(2016-03-31):
是不是BIOS的事。。我先刷刷试试

网友:
bios坏了  先刷的u6接着掉  u5刷上 亮了  160大洋收钱收工

网友:
新机子的通病

网友:
看来我也的刷BIOS试试

网友:
是的 我也遇见一台同样的故障 刷BIOS好了 不过才要了100元

网友A:
直接客户,拆机最低也要2XX吧,同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客户,拆机最低也要2XX吧,同行吧

看来你比我还狠

网友:
新机器bios坏的多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