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7420不认盘维修

楼主(2016-03-31):
新手刚刚学习, 请多多指教。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戴尔7420说是开机不认盘。  能开机也没去测相关电压   所以走了弯路。
先是刷了bios   依旧  测硬盘供电只有4.3v   正常为 5v    图纸上为+5V_RUN

不正常 查来源为PQ16转换而来

为5v待机而来   +5V_ALW  只有4.3v  说明待机芯片输出不够  ,
测待机条件开机都正常

更换待机芯片51125

电压恢复正常    开机正常  修复完毕

网友:
如果先就测个电压直接能找到问题不用刷bios      新手求加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搞啊

网友: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肯定先刷BIOS的 再测电压 不行就换PCH了

网友:
又一条好鱼啊

网友:
不认硬盘的一般都是秒杀,秒杀不了的就是头疼的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这个3,5V修的很溜啊给你加分!

网友:
虽然简单,但效益高

网友:
又是一台秒杀的机器,楼主给小白增长了信心

网友:
思路很清晰了,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居然是待机问题,我还以为是转换管子的问题或者是控制级电压不足呢

网友:
看似简单修起来还是需要时间费些劲道的

网友:
楼主又为新手指明了一个维修方向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参考一下省去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