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 没有VTT电压,已经修复

楼主(2016-03-31):
很抱歉,我没有图纸,兄弟们以后碰到这个板子没有VTT ,把358右边的两个三极管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A:
好像是Q39还是Q40?风扇接口旁边的还是哪里  忘记了

网友:
上个图多好,,,,

网友B:
上个图 加分,不上图 加分的少

网友:
这就秒杀了?过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Q39还是Q40?风扇接口旁边的还是哪里  忘记了

不是风扇接口附近

网友:
拆掉以后,电压是出来了,估计还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 加分,不上图 加分的少

人家不上传图你就不给分啊。,。

网友:
没有vtt跑线跑线,用负载

网友:
QWERTYUIOPA自行车,

网友:
不是的,是QPOQ15 和QPOQ20,位置在北桥坐下角那里

网友:
刚好修这板,明天看看

网友:
图都没有个怎么看啊...........该不会是乱讲的吧

网友:
附近就那几个三极管和电阻   查查哪个坏换掉也花不了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