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进PE 掉电重启 进系统也是 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31):
联想E49AL 进PE 掉电重启 进系统也是 怎么解决 看论坛有通病没解决呢

网友:
掉电的原因太多 缺电 温度 虚焊 滤波不良等等拆机了检查就知道啊如何应对咯

网友(2016-05-15):
论谈上那么多说刷BIOS程序好的,你怎么不刷一个?

网友:
刷BIOS 看一下  是不是 BIOS问题  要不换一下风险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么有啊

网友(2016-06-21):
我现在也有台这样的。明天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的,正在刷BIOS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正准备刷

网友:
我的刷了没有用哦,感觉是南桥坏了、

网友(2016-07-28):
我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2016-09-19):
我的 安装集成显卡 驱动就 重启。。

网友:
我的问题和楼主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网友(2016-10-20):
我的还没修好,楼主可修好了求指点

网友:
换CPU 换内存 换BIOS 都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刷了好几个bios都一样,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手上有一台,刷了BIOS也还是一样

网友(2016-12-13):
我也有一台,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2017-07-15):
桥问题,手上一台加焊用了半个月又返修了,原来的问题是卡进度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