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J外接花屏 内屏有反应不显,高手们都来看一下

楼主(2016-03-31):
版号;K43SV
外接花屏,

内屏  有动作。到 亮的时候   闪一下。是没有背光的那种闪。但不显示。也不是暗屏。拍照也看不出来效果,就不拍照了
桥  显卡  加焊过。
blos 刷过多个。
故障还是一个样。
显卡   显存供电   都正常。
再测屏线接口,lvds以及 edid  和供电脚 对地址都是正常、

20脚 应该是背光供电。肯定是没有的。有的话肯定亮了

21脚开启信号、3.3v  不知道开启什么的。

屏供电  3.3v正常

这几个复位  以及显卡的复位  都是正常的。

示波器 也打了  lvds  有波形,也有持续波形

这下没思路了。求高手们给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A:
显卡最好还是换个吧,现在显卡虚焊的少

网友B:
是不是有那种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那种转换芯片,

一般是几脚的?  显卡供电的转换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最好还是换个吧,现在显卡虚焊的少

这个显卡是没修过的,一修。直接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吧

网友:
r61i显卡虚汗不也出这种情况吗,加焊没好重置或者换试试看

网友A:
14年好像遇到过一次花屏的,是BIOS问题,就是这款机器

网友:
换显卡呗 先换一个再说

网友:
显卡显存嘛

网友C:
是9000的显卡吗?如果是直接换,不要犹豫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显存有没有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年好像遇到过一次花屏的,是BIOS问题,就是这款机器

我这太是内屏不显。外接花。我刷过好几个blos了   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9000的显卡吗?如果是直接换,不要犹豫

NV的   型号   N12P-GV-B-A1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既然没有背光,干嘛不先强制开启背光看一下平是否会显示呢?感觉外接都会花屏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比较大。最近维修中屏遇到的比较多,很多都和屏的供电有关系。

网友:
什么芯片的显卡  现在的显卡好多要换了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NV的   型号   N12P-GV-B-A1

这种显卡就不好说了,觉得还是换一个先把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先换一个吧

网友:
屏啊   不要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查一下背光供电相连元件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嫌疑比较大

网友:
一般都是换了显卡再说

网友:
都花成这样了 加焊不行 就换线卡试试吧

网友A:
看内存槽上的型号啊,华硕有些机型是看内存条码型号BIOS 不是看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内存槽上的型号啊,华硕有些机型是看内存条码型号BIOS 不是看板号

刷的就是内存槽上的型号

网友E:
换显存吧。显存错了。我碰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显存吧。显存错了。我碰到过好几台了。

一修机   没上过BGA的  请问 显存错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南桥有问题 换南桥吧

网友:
显存干了没有啊?显卡干了,这个故障就剩下显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南桥有问题 换南桥吧

没根据就别乱说了。。下载分回到  0    都难啊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或换一个

网友:
按正常的推测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去年年底的时候修过一个宏基P243的机器是内显分屏,外接花屏的故障。一开始加焊,重植都一样。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最后怀疑显存,两面8颗,找了个一样的料板换掉显卡背面的4颗好了。

网友:
先重值  不行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根据就别乱说了。。下载分回到  0    都难啊

我没下载分 是因为 被扣了 这个号下载分我都充了几百块块钱了 他到好就因为我发了几个没营养的贴  让我负几十分!

网友:
我有修过一台 灰屏 换南桥好的 我给你的是个建议 随便你 爱信不信!!!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我举得楼主你还是换个新显卡吧

网友:
把所有可能列举下来,按照先简单后复杂的顺序来修

网友:
显卡吧!个人认为先换显卡不行!在换显存基本都可以搞好!

网友G:
首先你换个屏试试。不行的话焊一下显存,或者换显卡,首先你要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你换个屏试试。不行的话焊一下显存,或者换显卡,首先你要排除屏的问题

屏是第一步排除的 ,外接花屏  肯定能说明不正常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修好了没  修好分享下

网友:
显卡 问题 赶紧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修到过BIOS问题的!!!!

网友:
现在显卡虚焊的少

网友:
主板去屏哪里有个转换芯片 查一下

网友:
楼主,我手上也遇到差不多的故障,华硕K43SV,外接正常,内屏花屏,闪下就灰屏了。。我换了桥,故障一样,不知道是换显卡还是换显存,我个人认为显存可能性大些。

网友: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现在修个机子不容易。不管怎么样,先换显存。

网友:
搞好我就回来回贴

网友:
不是有那种转换芯片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一个款有很多配置。找对BIOS,不行就是显卡要么显存。外接花屏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网友:
刷bios OK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不仅仅是这个机型

网友:
一样的情况 待解决

网友:
还是 显卡挂了  9000的显卡 还是换个吧

网友:
根据你的情况,多半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9-10-10):
建议先显卡重植.或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