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G另类花屏求助

楼主(2016-03-31):
型号:联想昭阳E47G
板号:DAOKL9MB6F1
故障:刚开机会白屏,然后会分屏,上图比较直观

E47G,集显,换过屏首先,换过U,内存(虽然没多大关系),求助各位同学

补充内容 (2016-4-2 11:18):
已修复,是屏供电供电不足引起的开机后3.1V,直接短接Q1.解决

补充内容 (2016-4-2 11:19):
具体的在29楼

网友:
刷个桥bios

网友:
看下密码芯片

网友:
开机后把开机板拔掉试试

网友:
白屏应该要查信号了 对照图纸 示波器查一下 应该会有发现吧 串信号了

网友:
对照图纸查下屏接口的IVDS信号看看。

网友:
是LVDS信号

网友A:
白屏应该要查信号LVDS信号打一下阻值

网友:
打下差分信号值 ,看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既然是集显的,那就检查屏接口和考虑南桥了

网友B:
屏线换过没有?你确定你换上去的屏是好的?

网友:
我 遇到过一个戴尔的也花这样   是EDID 上有个电阻阻值变了  引起的

网友:
找个BIOS刷刷看

网友:
线也换了?

网友:
查屏信号和屏线接口!

网友C:
打下屏接口三组分差信号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换过没有?你确定你换上去的屏是好的?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换的三张新屏,而且把这三张新屏和他本机的屏都单独放到其他机器上测试OK的

网友:
主板上详细查一查

网友:
直接压集显

网友:
一般按照屏线,屏幕,显卡这样排查。
我修过几台老机器,可确定是显卡问题,你的是集显,可换桥试试

网友:
刷BIOS  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下屏接口三组分差信号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换个桥试试

求版主明示下哪三组是分差信号啊?看这个框架图,LVDS是从U出来的,怎么会和桥扯上关系呢

网友:
查LVDS  多数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屏线的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屏线问题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应该要查信号LVDS信号打一下阻值

说的没错

网友:
换北桥试试

网友:
已解决,是屏供电不足引起的。刚开始就想着刚开机白屏不对,等一分钟后不白屏测了一下屏供电3.1V,后来直接短接Q1,开机就有3.3V,接屏试机好了,不分屏了。

前后对比照

网友:
信号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