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87X-D3H不上电与无时钟的维修

楼主(2016-03-31):
同行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张主板,成色简直就是垃圾,脏的要命。上面还有技嘉售后维修单,说是氧化严重,有撞角,无法修复。同行说板子是他花40元收来的,来我这里试试运气。得,既来之则安之,放手术台开干。

板子氧化确实很严重,目测法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那个。先打3、5、12V对地阻值,发现都是正常范围,打5VSB对地阻值,也是正常范围。于是插24PIN排插,点开机排针,无反应。诊断卡3.3V待机供电没有。

技嘉板子,找3VSB待机供电之前,先找5VDUAL双路,果然不出所料,5VDUAL双路供电不对,才0V,正常应该是5V。打该MOS管D级对地阻值,发现正常,手摸也没有发热源。看了下供电设计结构,和大部分的技嘉1155板子类似,都是393电压比较器+2个MOS管(1个N沟道,一个P沟道)因为没有这板子的图纸,找了张技嘉B75的来凑合用。

图纸上看到,5VSB给393提供供电,另外经过R398和R399两个10K电阻分压,得到一个2.5V的基准供电,到393的反向输入端,作为比对电压。因为此时3脚和5脚没有红5V和黄12V的正向输入(待机状态下不可能有,否则就是串压了)所以393的1脚和7脚没有控制输出,是个低电平。而Q58这个P沟道管子的G级刚好和1脚7脚相连,根据P沟道MOS管子的特性,G级为低电平的时候,S级和D级导通,吧5VSB电压转换过去。当正常上电之后,红5V和黄12V出现,作为正向输入端到3脚和5脚,那么1脚和7脚就有控制电压输出,那么Q58这个P沟道管子截止,Q49这个N沟道管子导通,顺势把S级的红5V转换出来。这就是5VDUAL的工作切换流程。

实际检测发现,393的5VSB待机电压全部丢失,都是0V,这肯定不对,此时Q58的G级并不是低电平信号,而是无电压状态,就是空脚。Q58当然不会工作。跑线发现原来是背面有氧化,烙铁打焊点也无济于事,过孔断。那只能飞线。从Q58的S极飞5VSB到393的8脚。

完毕之后,诊断卡3.3V待机灯顺势亮起,点开机排针,正常上电。

断电后重新再插上CPU小4PIN供电,上电后发现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板子无复位。到这步,我们量下各路电压情况: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供电:1.05V,正常
桥PLL锁相环供电:1.5V,正常
统一CPU供电:1.8V,正常

看来各大供电都正常出现。量PCI-E槽的A13和A14时钟引脚,发现为0V,原来是桥都没有发出时钟,那么复位信号肯定没有。

根据Intel的8系列芯片组上电时序,当ATX_PG正常出现之后,通过IO,转换成APWROK信号给桥(可以作为桥PG和桥MEPG这两个信号开启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MPG信号经过三极管电阻改名,得到SYS_PWRGD信号给桥,那么桥在外置25M晶振的配合下,读取BIOS,发出全板时钟,接着发出CPU_PG和DRAM_PG给CPU,最后发出全板总复位。

实际检测发现,IO的63脚PWROK引脚外接的R51链接电阻腐蚀掉落,料板上找个33欧姆电阻

补齐后,再次上电,诊断卡复位灯熄灭,复位信号顺利出现。

上CPU后,正常跑15代码,上内存接显示器,亮机进BIOS

到这里就结束了吗?不不。不完美啊,为什么,这板子太脏了,我得洗洗干净,把它弄的漂漂亮亮。于是,洗洁精伺候,开始水洗。

等自然风干一天后,拿主板上BGA上,130度的预热,烤个15分钟再说。之后装上散热,亮机测试,一切正常。

但还不完美。

因为BIOS是F7版本。不支持HASWELL-R内核的CPU。于是去技嘉的台湾官网下这板子的最新F9版的BIOS,把文件解压后,找到BIOS文件,放入U盘,直接在BIOS里用Q-FLASH来进行刷新,等进度完毕后,一切顺利成功。

做个WIN7,跑个鲁大师,一切都很顺利,板子正常修复。

最后靓照镇楼!各位看官若是感觉不错,还请犒赏写,发帖不易啊,谢谢大家!

 会员1433092300鑫豆2024-11-2 22:38

网友:
楼主的技术有目共睹,同时为楼主的细致赞一个,用心做事的人,值得学习的地方太多。

网友:
技术不错很久没有见你发贴。

网友:
写得好多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贴总会看完一次又一次。每次看都学到新的知识。。谢谢楼主。。
改一下IO R51的配图,断路,不是短路。那就真的完美了。

网友A:
洗洁精伺候,开始水洗。楼主真的用洗洁精吗,还真没这样洗过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可以做新手维修实例教程,呵呵

网友B:
每次看你的帖子都感觉你修台板的技术真的是无与伦比啊,太过瘾了

网友C:
HASWELL-R    是 5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你的帖子都感觉你修台板的技术真的是无与伦比啊,太过瘾了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SWELL-R    是 5代吗?

不是5代,i7 4770是HASWELL内核,i7 4790就是HASWELL-R内核。同样G1820是HASWELL,G1840是HASWELL-R内核。

网友:
楼主又一次大作

网友D:
人牛逼,技术牛逼,你另一个检测卡 也牛逼的很呀。

网友:
这理论时序掌握的炉火纯青,技术不容小觑,属于大神级别的帖子,看帖学习了很多,因为我看了好几遍

网友:
好久没看见这么好的帖子了

网友E:
啥大作啊,这板子到你手里也是一样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牛逼,技术牛逼,你另一个检测卡 也牛逼的很呀。

那个是LPC诊断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啥大作啊,这板子到你手里也是一样秒。

这板子到我手里 估计我都不想修了 灰尘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板子到我手里 估计我都不想修了 灰尘太多了

确实,第一眼我也不想修,不过好歹Z87高端板。看在维修费的面子上,给搞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第一眼我也不想修,不过好歹Z87高端板。看在维修费的面子上,给搞下来了。

恩,是的,有的时候板子脏的很,同行业不清理,都拿来了

网友:
那么脏的板子被你洗得这么干净。。好像新的一样!!真的可以用洗洁精洗板??

网友:
维修思路写的很详细,收藏了,值得学习

网友:
非常详细,我一个刚来学习不久的小小白都看懂了,很感谢,,希望下一个贴也一直这么详细,再次感谢

网友:
这板子不错呀。看来楼主修板子也是很行呀

网友G:
"找到BIOS文件,放入U盘,直接在BIOS里用Q-FLASH来进行刷新,"楼主可以共享一下你具体刷新的方法吗?

网友:
售后本来就是这样,谁也不想给自己多事,关联太多,我以前在售后也是这样,开个异常单,原板返回就好,因为售后有规定的

网友:
精品维修贴,分析的很详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楼主对主板的信号,时序了解的真清楚

网友:
主板维修值得学习借鉴的好思路,加分支持哦~希望多发工参考

网友:
看楼主写完,复位这一块儿有温习了一遍

网友:
技术过硬 思路清晰,修的好

网友:
楼主技术好,人品也好啊,还帮人把主板给洗干净了,别人给钱也给得开心

网友:
这么差的二手主板也要40收?

网友:
好强的技术,高手

网友:
估计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
好帖必须顶!!!条理清楚、思路清晰、技术精湛,很好的一篇帖子!用来做教学贴非常合适,值得反复研读。收藏了。
在这里想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这么好的维修技术,不知道这块板的收入能不能抵得上所耗得时间和技术成本?毕竟首先得生存下来,才有可能活的更好。祝老板财源滚滚!!!

网友:
终于等来你的新作了,前辈,先受我一拜!

网友H:
楼主,能转帖到贴吧不

网友:
总算弄清楚5VDUAL双路原理了,没复位还是迷迷糊糊,脑子里时序不清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转帖到贴吧不

转到贴吧后给我个链接,我去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转到贴吧后给我个链接,我去看看

http://tieba.baidu.com/p/4449881108   转到图拉丁和图那丁吧了,但是转图那丁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http://tieba.baidu.com/p/4449881108   转到图拉丁和图那丁吧了,但是转图那丁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

都被删了啊,看不到。

网友:
技术好 有激情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被删了啊,看不到。

不知道,那里也不是专门讨论维修的,删了算了,

网友:
楼主你太  牛逼; 修主板的技术真佩服你

网友:
楼主有毅力,这玩意都能花这大工夫搞

网友:
断线啦,哎真麻烦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硬啊  6666

网友:
我也是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到BIOS文件,放入U盘,直接在BIOS里用Q-FLASH来进行刷新,"楼主可以共享一下你具体刷新的方法吗?

进入CMOS后按F7可以调出Q-FLASH然后就按提示升级即可

网友:
这分析的很透彻,思路很清晰

网友:
修出了水平,对时序相当熟悉。

网友:
也当作经验吧,下次碰到就有数了,分析很到位

网友:
撞角了还能修?板这么烂还没坏大元件

网友:
其实我想问的是: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洁精伺候,开始水洗。楼主真的用洗洁精吗,还真没这样洗过

可以的

网友:
顶楼主啊,水洗主板.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居然还给洗个澡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特别是双路供电分析得很完美

网友:
这板子给我真没这耐心 楼主太牛 表示仰望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板子到我手里 估计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
高手啊,进来膜拜大仙。

网友:
我想知道,如果用水洗了板子。水会不会进桥里面。 水干了,会有水渍。 水渍会腐蚀桥里面吗?

网友:
板卡界的牛人,这帖子我收藏为自己研究的经典案例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大人思路很明确,很用心,像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感谢楼主发了这么好的一个帖,看来楼主是技高人品好啊,这么一块板也搞得光亮如新。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挺好 有图纸???

网友I:
有这个主板BIOS 给个BIOS官网怎么没有呢?
轩辕思天
去技嘉台湾官网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这个主板BIOS 给个BIOS官网怎么没有呢?
去技嘉台湾官网下

网友:
来自: 上海
太牛逼了 不得不服

网友:
搂主队技嘉的主板很有研究!

网友:
这板子到我手里 估计我都不想修了 灰尘太多

网友:
真的是垃圾堆找出来的

网友:
每一次看你的帖子都有新的收获 太厉害了你 崇拜

网友:
HASWELL-R内核的CPU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
思天时序方面我就不说了!完全主义者!

网友:
全板复位信号与BIOS有关??

网友J:
纳闷,cpu没有复位前,桥可以读BIOS?全版复位怎么会跟BIOS有关???请师傅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纳闷,cpu没有复位前,桥可以读BIOS?全版复位怎么会跟BIOS有关???请师傅解释一下!谢谢!!!

基地黄老师有Intel8系列芯片组上电时序分析,你可以了解下看看。

网友J:
在哪里可以看到?我暑假去基地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哪里可以看到?我暑假去基地学

你去看基地黄鑫船黄老师发过的帖子,里面就有。

网友:
好的我去看看黄老师的帖子!谢谢!

网友:
楼主做事好认真。。。

网友:
看到沙县小吃价目表。 难道跟我一样也做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