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00-T31暗屏 己解决 非通病

楼主(2016-03-31):
  今天接到一台神舟A300-T31 故障是暗屏,看到这机子感觉是来送钱的,修了好几台都是19V的保险烧了,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
   三下二除五,拆完机子量了下保险管,晕死,没想到保险电压也正常19V,在论坛查了下资料,有的大神是改电路,有的说是D6583升压芯片的7脚短路,我想更正下,这个7脚对地在这里是正常。最后查了下D6583芯片的资料,D6583的11脚是开启信号,23脚是PWM,11脚正常,23脚没控制电压,跑了半天电路,没查出结果,最后在屏供电处接了个3.3V的电压过来,正常亮机了,维修到此结束,发现论坛有很多维友也遇到这种故障,发下帖子,希望能帮到你们,发个贴子不容易,希望能加点分,你的加分将是我无限的动力。

网友:
强大,都会改电路了

网友:
有这个芯片的手册嘛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升压芯片是在屏上还是在主板上的

网友B:
上次看到一个帖子说屏有时候不亮,PWM不良,有人拉了个3.3过去之后用了一段时间屏幕烧掉了

网友:
楼主技术港港滴,  我也遇到一个一体机暗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升压芯片是在屏上还是在主板上的

这个圾垃机子,升压电路是做在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看到一个帖子说屏有时候不亮,PWM不良,有人拉了个3.3过去之后用了一段时间屏幕烧掉了

在论坛里看过这样一个帖子,他的是还没解决的,说是闪屏不知是不是一个帖子。
我改后试了几小时正常,芯片温度正常,没出现什么问题,改LED光背一般不会导致烧屏吧?
机子还在看电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