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530开机滴滴报警维修

楼主(2016-03-31):
故障现象:开机喇叭滴滴滴三声报警
检测过程:
1.插电源发现电流到1.x掉回0.6左右。
2.此板为集成显卡,1.x的电流应该会亮机了。拆板测量打各个电感阻值正常。无图纸看,打各个电感电压,发现某个电感应该是CPU的的集显供电无电压。
3.拔内存发现电流也插不多0.6左右,综合根据第一条判断应为BIOS问题。
4.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去 亮机。
5.后话刷了论坛上的BIOS第一次不能亮机 要等10秒关机以后再开才能亮,并且中间小红点鼠标不能用,触摸板也不能用,可能是BIOS不是很匹配。
   现求大神们发一个咯。
板号如图:

网友:
估计是要改ME吧?

网友:
就是BIOS引起掉电,后来刷了BIOS好了,可是由于BIOS不匹配导致其他的功能有问题,明天我帮你问问,看看能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