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怪事,东芝L700挑电源

楼主(2016-03-31):
         今天修个东芝L700遇到个怪事,用我这可调电源开机过个10秒钟左右就断开可调电源连接了,然后第二个灯和第三个灯闪黄色。如果是单独用适配器,就10秒钟左右就掉电了,不能再触发。

系统下显示充电中,但是电池电量在减少,电源电流是0.换个可调电源又完全正常 。找个联想的适配器插上也是正常。电源都是好的,原因未知。以后遇到这种机子单独插适配器掉电的闪双黄灯的可能换个电源就正常了。分享出来免得以后走了弯路。

网友:
风神一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第二个灯和第三个灯闪黄色 这两个是什么指示灯

网友:
这种毛病都可以找到,,厉害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适配器的问题吧
环过一个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灯和第三个灯闪黄色 这两个是什么指示灯

第二个是电源灯,第三个是电池灯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有了楼主发出下次就省时间啦

网友:
是电源  还是 那个CPU集成供电模块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啊

网友:
电源好的话,会不会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这款机也是怪问题较多啊

网友B:
是你的适配器坏掉了吧?

网友:
L700这机子有两个缺陷:一是双闪不充电,这个刷最新的bios可以解决,二是自带的19v 3.92a电源某种情况,比如光驱位加硬盘且运行负载高时会掉电,这个换19v 4.74a即可解决,当然山寨电源作死的例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适配器坏掉了吧?

用的是可调电源,有一个可以,有一个不行

网友:
以前碰到过,貌似要19.5V以上电源才能正常开机,19V的有这个问题

网友D:
遇到几次,我这可调接上去会开机掉电。换个可调就不会,但时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可调电源,有一个可以,有一个不行

是不是插座接触不好?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这个故障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是适配器坏了,换个可以了!

网友:
可调电源接笔记本的线是不是质量不过关,换好点的原装适配器线试试!

网友:
有可调电源就比较好判断此类故障了,换了好了肯定要换充电器试试了

网友:
带负载差吧

网友:
一般是主板的隔离保护和充放电电路有故障造成的……上次修过一个原配19v不定时掉电,可调19.5一切正常……后来发现充电芯片那有问题……

网友:
l700修过的,用可调电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故障能把细节讲解真是不错,希望楼主多多共享这类经验

网友: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遇到 。

网友:
可调电源限流了吧,这个机器修了那么多也没见过这样

网友E:
我说,是不是你的可调没调5A电流??

网友:
好经验,先收藏。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几次,我这可调接上去会开机掉电。换个可调就不会,但时头都大了

确实是的吧,都是好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是不是你的可调没调5A电流??

没有限流,刚还在用的,别的本上充电的时候4A都有

网友:
我估计主板有检测电路,检测电源的功率大大小或者稳定性

网友:
上次修一台东芝屡烧开机芯片8206B,换了好几个,最好连上下管一起换,现在没有返修了,

网友:
在不更换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可以尝试更换PU7 ISL88731 的2脚的分下电阻,以提高第二脚的ACIN信号的电压值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上电池到进桌面的时候就掉,不上电池偶尔也掉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神奇的机子……

网友:
一个是适配器接入灯  一个是充电的灯把

网友:
适配器坏没?

网友:
遇到过,用电流表亮机就掉,用适配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