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充电充不满,耗电大,在X宝买的大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6-03-31):
4S充电充不满,百分之80就越充越少,使用时耗电大,有谁知道是电源芯片吗,在X宝买了两次全新电源芯片换上都不开机,不在同一家买的,装上都有70ma左右的自动电流,就是不开机,只能换回自己原手机上的才开机,有谁有好一点的卖家介绍吗

网友:
这个 不知道呢

网友:
去问大神吧    不知道

网友A:
两个都是坏的,拆了Q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坏的,拆了Q4

每次买了两个,共4个芯片,装买的自动电流,不开机,又装自己原机就可以开机,只是充不满电,使用中耗电有点大,用一会有点热,在线看电视只能用两个小时,电池换到其它手机可以用3个多小时,卖家芯片有问题,全新的芯片都这样,Q4位置本身就没有,有的手机有,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买的都是假的电源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都是假的电源IC了,

有可能吧,确定是新货,不是植球的那种,而且还有封带的,有好的卖家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