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原装主板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3-31):
CPU供电是 5031MP,整个论坛都搜不到谁修过这类供电,连图纸也找不到,怎么修

网友:
百度查下有没有这个芯片的PDF

网友:
其他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内存也没供电吧。。

网友:
问下马云有没有这种芯片,

网友:
没pdf 先测周边电容

网友:
看有没有驱动芯片 驱动芯片的PDF多半会有 这种芯片一般看周围大点的电容 就是供电输入

网友:
以前遇到几个都是驱动芯片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