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M版945

楼主(2016-03-31):
故障:拿到手的时候,,是不触发!
不触发!!徐老师说的,5+3,5个待机条件,加3个触发!
第一,VCCRTC RTCREST 3.3VSB 32.768MHZ,RSMRST
第二,电池跳冒3.3V 诊断卡 3.3V常亮 PCI A14脚3.3V 晶振0.223V 0.194V
第三,用万用表,测量是能触发!!马上,,在旧主板上拆了一个晶振!!
可以开机!!上图

网友:
你的万用表是个好东西。。。

网友:
你拿万用表是什么的 那么厉害啊 不能触发随便碰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上课认真听讲了的孩子,加油

网友:
谐振电容可以一起换了,这种有示波器可以明显的看出有没有起振

网友:
换晶振好了的话,板子最好放一两天后才开机试试,如果没问题一般就好了,如果又不开机了,这种情况一般桥的机率比较大了

网友:
晶振两脚电压不正常么?      你是怎么看出来晶振坏的啊?

网友:
这个晶振坏的机率不是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