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无CPU电压

楼主(2016-03-31):
(无正文)

网友:
太多问题引起,你这么笼罩的问,谁帮的了你呢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两台也是这样  现在还有一台在修问题是亮机几秒就掉电

网友:
要不加我我们聊聊1035672944

网友:
VIN有吗?EN呢?你什么都不说怎么帮你啊

网友:
首先确保CPU供电之前的电压是否都产生了,其次是查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SVID等工作条件,再者换CPU供电芯片,再不行就仔细查外围引脚电路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太笼统,谁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
这个你要多说一下你测的情况啊,,太笼统了,,

网友:
量下 VIN VDD 有没有

网友:
你的电流跑多少啊?还有你的CPU供电芯片的条件你都查了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