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41 暴力维修

楼主(2016-03-31):
梅捷g41 上电保护
既然是保护。老办法先拿掉12v 小p供电。不掉了。看来就在这里了。
一般这样的大多都是cpu旁边这堆管子的问题。 最后也是一对一对的拆。在拆掉中间的一对管子。不短了。接下来才是恶梦的开始。中间一对的下管。换一次烧一次。最后一次吧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了。还是烧下管。一气之下。请看下图。直接吧管子的gs 都减了。

这是先前烧的管子

中间一对gs 都剪掉 上cpu 跑吗正常了。

虽然正常了。不过还是搞不懂中间一对的下管老是烧。难道是g级的波有问题。但是这个板子的管理芯片我换到其他的板上。能正常产生1.3的cpu供电。而且不烧管子。所以想不通。而且本人没有示波器。所以就暴力搞定。欢迎给出意见。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不用拆也能测量哪个短路,,你该学学,,不然拆起来很麻烦哦短路那一个管的gds三个极都短路,,你只要测量一下就知道哪个短路,,,,全拆费力哦

网友:
你这管子都脚位都剪了,还装在板上有和意义?

网友:
还有,,不用剪,,直接拆掉不就得了,,,,,这种情况我先拆了短路的管,,上电后再测量这个管的控制电压和其他的管一样不再考虑补管,,因为烧管基本控制芯片或是这管的电阻也有问题,不修好你上几次烧几次,,,,,,还有也别要注意,,其他管的控制电压不一样就要一起休,,不然用不了多久别的管也烧了

网友B:
难道是现在的管子都进化到不用引脚了???

网友A:
忘记说 上管拆,下管可以留,,下管拆的话,上管必须也得拆(反面教材,做好被扣分的心理准备)说这句话两次,被扣了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也能测量哪个短路,,你该学学,,不然拆起来很麻烦哦短路那一个管的gds三个极都短路,,你只要测 ...

板子上测的不准。就j8 3对。又不怕。

网友A:
烧的那个管的控制极99%和其他两个极短路,,只需万用表轻轻一点就知道哪个烧了,比你拆来的方便吧,,,技巧和原理必须掌握,,搞不好5相供电,,你拆到最后一个才发现拆对,,别人同故障已经修好2-3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 上管拆,下管可以留,,下管拆的话,上管必须也得拆(反面教材,做好被扣分的心理准备)说这句话 ...

你要懂的原理。你想怎么拆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现在的管子都进化到不用引脚了???

我认为这是特别留着给客户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烧的那个管的控制极99%和其他两个极短路,,只需万用表轻轻一点就知道哪个烧了,比你拆来的方便吧,,,技 ...

不通电情况下ds也是不可以导通的对吧?正常情况下通电后只有ds才导通?其它几个级都不导通嘛?如果不通电测试ds相连短路也证明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阻阻值异常了

网友:
原来剪掉当装饰

网友:
上管G极电压正常?芯片的电流检测正常?

网友D:
拆了不装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 上管拆,下管可以留,,下管拆的话,上管必须也得拆(反面教材,做好被扣分的心理准备)说这句话 ...

为啥被扣分,,,,,,,,,

网友F:
可能是2R2的电阻烧了。。。你剪掉相当于没装管子了!

网友G:
不知道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2R2的电阻烧了。。。你剪掉相当于没装管子了!

2r2 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为啥被扣分,,,,,,,,,

哪里扣分啦。没看见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拆了不装问题应该不大吧?

估计装功耗高的u 就不行了。。办公用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最后我还是吹掉了。

网友F:
那是不是驱动芯片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不是驱动芯片那有问题?

管理芯片也换了。这个假如是坏的。为什么在别的板子能正常产生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里扣分啦。没看见呢。

,这是有前后因果的,,我是回这个贴,,,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会不会不稳定,,,,,,,,,,,

三相少一相,应该运行大一些的3D软件或游戏就不行了。

网友:
爆力哥也太爆力了点吧

网友:
楼主费力不讨好呀,搞不好的问题,不搞就是了,拆掉不就完事了。

网友:
这剪了就跟不装一样,拆了吧,放着多难看

网友:
有3组供电的话 IC我也不换 直接去掉一组  毕竟一个IC都差不多10块左右 修个板才多少钱 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通电情况下ds也是不可以导通的对吧?正常情况下通电后只有ds才导通?其它几个级都不导通嘛?如果不通电 ...

管子烧了的话,不通电测量gd  或是gs 都是导通的,由于所有mos管的d和s都是同线路,,所以其他的每个管的ds都是导通,不过那些好的g和ds都有阻值,,,,,,,只要测量g对d或是s导通,,那个就是100的坏了,,,不用通电,,直接测量即可,

网友I:
看到主题 暴力维修进来回复下
这样不算暴力。。
我去年修的直接用力摔地上 修好的

网友:
你剪了和不装是一样的,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看到主题 暴力维修进来回复下
这样不算暴力。。
我去年修的直接用力摔地上 修好的

这暴力,没有把北桥摔了个10几20来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暴力,没有把北桥摔了个10几20来核么,

拿就不要i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装功耗高的u 就不行了。。办公用应该没啥问题。

功耗高的U,工作电流要求值也高。

网友:
总于发现一个工具就能修短路的方法了

网友J:
减掉还不如拆掉呢 我遇到很多次短路换完也不行 都是直接干掉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减掉还不如拆掉呢 我遇到很多次短路换完也不行 都是直接干掉一组

刚开始我以为我换的mos管体质不行呢。

网友:
G极阻抗有没有量测是否正常?

网友:
再烧就直接不用装上都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