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2500HN (中柏JK03-ET一体机)不触发

楼主(2016-03-31):
典型晶振有电压不起振(示波器的重要性)碰到一台 中柏的一体机,,怎么看都是组装的,因为主板侧面接口外露,vga是从外面引接进去的,没几下就把主板拆出来,,发现是
Intel D2500HN mini主板开机确实中柏的logo,貌似不是普通电脑店组装的节奏,,也懒得去百度
直接测量主板的开机针有3.3v电压,,,不触发我基本就是先测量开机针有没有电压3.3 或是5v 因为有我直接就测量南桥晶振 电压有,示波器直接上阵,,呵呵,,没有波形,,,最怕这问题了,因为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南桥问题(因为换了晶振谐振和电阻)基本运气好也就给你触发几次,加热南桥能触发,凉了一样死掉了,测量了coms电池二极管都正常,,,凉了就没有波形了,,,,,由于主板特殊性,,,还是直接更换南桥(很多看官一定会想,主板换南桥,谁才愿意搞,修主板又不是很赚钱)确实,,不过这主板一片也要500多吧,我还是考虑更换了,,,, 南桥上面没有散热片,看着发热都比较高,,我就拆了一片散热片黏上去了,可以无视上面粘的工艺,,绝对很土,,机器每天一烤鸡,隔天就开一次确保正常,,,第三天了,,今天准备交货了这bios还真难找啊,,顺便带上,(本机的bios,所以是中柏,将就将就吧,懒得去改) Intel

二零一四。。 + 1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A:
这种南桥还好,不是很难焊用风枪搞定,我觉得头疼的是苹果的EC

网友:
这种南桥我也喜欢用bga换

网友:
这品牌还很少见呢

网友:
这板子真的很贵,,,,,,

网友:
上网本一般用这种南桥

网友:
上网本的南桥,,,有些迷你主板也用这南桥,不过这桥发热也很高

网友:
这牌子很少见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南桥还好,不是很难焊用风枪搞定,我觉得头疼的是苹果的EC

苹果笔记本的EC 我拆不下来。。

网友:
楼主换这个南桥是用的风枪吗?

网友:
楼主我想请问下正常主板32.768K的晶振波形是啥波形呀?

网友:
这牌子的一体机不常见吧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苹果笔记本的EC 我拆不下来。。

神姐,你要先扣胶啊,温度要达到就可以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姐,你要先扣胶啊,温度要达到就可以拿下来

那个胶片不会拆 温度不太好控制
我都是先扔到烤箱烤几分钟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