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有区别么?

楼主(2016-03-31):
这个帖子不知道该发哪里?。。。就先放这里问问高手们。。买个电热杯带的原装线烧水有线的糊味。觉得质量不好。。就换了自己的电源线。质量绝对没问题。。换了两个,都是不通电。。。用原装的的线就可以。。而且原杯子我换了一次。。还是这样。。活了这么大。。真没见过这种问题。。高手给指教下。。咋回事。。注明,,都是三个头的线

网友:
关键是电源线的线径,有的偷工减料,太细了。。。

网友A:
等级这么高了,都不知道发贴要发图吗?谁知道你说的什么鬼线

网友:
用表来量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级这么高了,都不知道发贴要发图吗?谁知道你说的什么鬼线

好吧,回头配个图

网友:
看电源线里面,怎么分线的额,有些2根有些三根

网友:
万用表 测下  你那些电源线  3根线是不是都通   新线很多也是坏的

网友:
区别只有 原装与不是原装,

网友B:
可能电热杯的电源插座尺寸不是通用标准尺寸,只能用自家的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热杯的电源插座尺寸不是通用标准尺寸,只能用自家的电源线。

这哥们说的对。。我看了下口。。就是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