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达6050a24122-MB-A02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3-31):
首先待机3、5V线性和PWM正常,实测EC的待机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可是实测读取程序1、2、5、6有电压没有波形。
BIOS和桥共用,挂在桥的下面,打值正常无断线和短路,换了BIOS 换了EC还是老样。 有点没思路了 先跳过这步,

测量了桥的触发信号8+1    RSMRST#没电压。  开关进EC电压偏低2.9V  LID合盖开关偏低只有0.9V,上拉电阻另一边有3.3V。什么原因造成啊

网友:
经过月饼老师的指导,5系列英业达有待机3/5V   EC就延时产生RSMRST#,可是没有啊。

网友A:
RSMRST#没电压。 LID合盖开关偏低只有0.9V--------你都找到问题了啊,按图纸查这两个信号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没电压。 LID合盖开关偏低只有0.9V--------你都找到问题了啊,按图纸查这两个信号的来源

说了上拉的电阻另一边有3.3V   EC拉低的,换了个EC还是一样。。。

网友:
LID对地阻值多少,那个盒盖的管子拆掉试试

网友:
我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板号是6050a2411501的 我这个好像是南桥拉低了rsmrst的信号准备换个南桥试一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