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保护隔离电路经典案例 求分析

楼主(2016-03-31):
前面写错了,N沟道的场管G级要大于S级4.5V以上才导通                  P沟道的场管S级要大于G级2.5V以上才导通
不知道这样的分析对不对?还有就是 当变成电池供电的时候 分析下 求助中 谢谢啦

网友A:
会反推就会分析出来

网友:
字体看不清,看见手写体就赞,但无耐心看下去。
直接上传一个PDF截图求问,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反推就会分析出来

当电池供电是 输入12V到达场管D级经内部二极管流向S级 S级12V经2个电阻分压 然后产生比12V小的电压到达G级?S大于G级 9.5以下就导通?我是这样想的 但我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对于mos管,G极要比s极高4.5v左右可以完全导通,对于三极管,NPN的管子,B级要比E极(E极一般对地)高0.7V左右完全导通,PNP的管子,B极则要比E极(E极一般接供电)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mos管,G极要比s极高4.5v左右可以完全导通,对于三极管,NPN的管子,B级要比E极(E极一般对地)高0.7V左 ...

恩,谢谢。

网友:
楼主如果写的一手好字,我会看完的,所以只看了电路图

网友:
楼主  可以加个好友一起学习讨论吗?  我和你的学习进度一样

网友:
没讲到,怎么切换电源和电池之间,怎么工作

网友:
没看明白,能上个PDF的图纸,再加以文字说明吗?辛苦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