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E40不触发

楼主(2016-03-31):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的联想E40本本,客户说不开机,拿到手用可调电源试了一下是不触发。马上拆机量有3 5V,南桥晶振正常,开关有3.3V正常。用示波器量了一下EC晶振无波形,问题就在这里,果断把谐振电容换了,有点小进液。在通电一路小跑亮机。

网友:
为啥一开始就去量精振呀。

网友:
是看到谐振电容腐蚀了才去怀疑还是查条件过去怀疑的?

网友:
楼主修本本,貌似很简单呀??

网友:
思路明确赞一个

网友:
是不是 大电容

网友:
你的客户真好,我们这边的客户至少跑三家以上才能定下来修,

网友:
都是运气好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时开机时不开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发贴辛苦  已加分

网友:
速度阿维修最高境界,,,,,

网友:
戴尔5437板号DOE40-HSW故障

网友:
进水机子维修要仔细观察!

网友:
进水的痕迹去追查肯定有收获

网友:
没有腐蚀谐振电容一般不会坏 晶振不起振多是桥虚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又学习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楚 修机快

网友:
EC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为啥一开始就去量精振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运气吧 要不也想不到呀

网友:
还是楼主经验多

网友:
感觉可能要返修。

网友:
直接就能看到进水吗

网友:
楼主确定问题很快啊 。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是进水机器吧

网友:
不触发,当然先查EC工作条件,估计1分钟就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