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HLE-4046WD 海信电源板无12,16V输出

楼主(2016-03-31):
如题,查了300V滤波电容 正常,换过10N60芯片不行, 量到NCP1396AG 电源芯片 第一脚没3.7V 或者有时候才2V   是此芯片坏还是·其它哪里坏?手上没此芯片换。。。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

我量了第一脚电压就不对·那个是电源管理输出的还是待机电压了?

网友:
液晶电视都要先查待机电压正常不。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找个图纸

网友:
有板号吗?尽量帮你找图纸

网友:
看下电源管理芯片输出流程

网友:
等了几天,换了NCP1396AG 芯片还是没电压

网友B:
看看待机5V,二级开启电压有吗?

网友:
好像有5VSB电压了·插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待机5V,二级开启电压有吗?

我插上测试··只有待机电压5VSB 但是量了下 12V 的只有1.几V 16V的好像无限大。。。我换板就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