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这样做,见笑

楼主(2016-03-31):
联想E40 右侧两个USB不能用,估计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客户不愿意。想迂回一下,就异想天开:
板上有两个空闲的接口,WWAN和指纹,信号都是南桥发出的,ICH_USBP5和ICH_USBP10,能不能把这信号飞到USB接口上。
如果能,应该注意什么。
如果指令上不可实现,别笑我啊

网友A:
这个可能需要高手指点你,我倒有个办法,你可以把左侧的USB数据和供电并联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需要高手指点你,我倒有个办法,你可以把左侧的USB数据和供电并联过来

谢谢,但我觉得这真不是个好办法

网友:
如果阻值都正常,那就是是密码芯片有问题

网友:
应当是可以的,,,,,,,

网友B:
是否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呢?仔细检查一下。。。如果右边两个不能用时pch的问题的话,你怎么知道闲置的一定就是好的?理论上是可以的。。。在闲置的usb上改过摄像头和网卡都可以。。。

网友:
试试吧,应该可以的,注意用的线好一点

网友:
完全是有可能的,直接飞线,断开有故障的那两路

网友:
可以试试  就知道可以不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呢?仔细检查一下。。。如果右边两个不能用时pch的问题的话,你怎么知道闲置的一定就 ...

感谢分享改过成功的经历,现在左侧E-SATA接口上的USB可以用,背后那个U口也可以用,只有右下的两个不能用。“怎么知道闲置的一定是好的”这句很好,受用

网友:
我就过来看看,学习下,没看懂

网友C:
按理是可以的,听说以前IBM T40 T60有人就这么做过,一般南桥都会预留一些USB空置在那里的,你可以飞线过去试试,线最好不要太长,注意两根数据线的正副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理是可以的,听说以前IBM T40 T60有人就这么做过,一般南桥都会预留一些USB空置在那里的,你可以飞线过去 ...

谢谢,多收集些信息方案,明天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多收集些信息方案,明天下手

恩,你看下电阻一般就是分三种,上拉,下拉,还有耦合,耦合的可以直接拉线,上拉的话你可以找1-10K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E:
你查下,USB口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吗?供电正常吗?还有桥那边USB模块电路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查下,USB口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吗?供电正常吗?还有桥那边USB模块电路正常吗?

桥那边没有USB模块电路的,都是桥里出来直达花心,如图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这方案最终失败了。南桥肯定有出来的点位,但并没有输出到图纸中标明的闲置设备位置,应该是哪个地方断开了,试图跑线找一下,看得老眼昏花也没成功,无奈~结帖吧

网友:
真是个头痛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