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进水

楼主(2016-03-31):
今天接了一台进水的Y430。拆开主板。检查主板,发现有多处比较严重的腐蚀地方,但都已经处理和维修过了,甚至还已经接好了线。。如下图:

             插上直流电源试机,待机时电流为0.13A,相当的大相当的不正常!手摸南桥等芯片,并没有特别的热,只是稍为有点温度而已,再加上此机发过来时已经说明是可以触发可以开机进系统也使用正常的。于是断电,找来硬盘装上,准备进系统试试,这一试不要紧,问题马上出来了!因为装上硬盘后插直流电源还没有按开机键时,电流竟然从刚才的0.13A变成了0.21A,很明显的感觉到硬盘已经在转了。好了,问题已经找到,是上电的时序不对了,待机时电流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待机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电压,而这些电压给主板上某部分电路供电。。电流当然大啦。。
   下面来看看此机的硬盘供电是怎么产生的

硬盘供电是SUS电压+3VS和+V5S,下面再分析+3VS和+5VS是怎么产生的,

+3VS电压是由+3VALW电压经过U20转换得到,而+5VS电压则由+5VALW电压经过U23转换得到的,在待机时实测+3VS和+5VS均已经有正常输出,也就是说此状态下U20和U23就已经导通,这是不正常的,为什么U20和U23会提前导通呢U20是AO4468  N道场管,要导通的前提条件是4脚必须为高电平,而4脚受控于Q32的G极SUSP信号,只有当SUSP信号为高电平时Q32才会导通拉低U20的4脚G极电压,U20截止不输出+3VS。U23产生+5VS在待机状态下测Q32的G极的SUSP控制信号确实为低电平,下面来看看SUSP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SUSP信号的产生很简单,R234上拉到RTCVREF电压或R238上拉到+5VALW电压均可以产生SUSP信号,但前提是Q22不导通,Q22的G极控制信号SUSP#必须是低电平有效。待机状态下测SUSP#为低电平,此信号由EC输出

继续测Q22和R249及R234均没有损坏,而SUSP也为低电平,R238在主板上又是空件,根据分析可知,SUSP为低电平的原因要么是RTCVREF没有电压或R234到RTCVREF线路断线,而测量RTCVREF电压为3.3V,正常!

         既然RTCVREF是正常的,那么可以肯定是R234到RTCVREF电压之间的线断了,用万用表打阻值为无穷大,仔细检查相关线路,发现C339旁边跟R234相连的过孔有腐蚀过的黑色痕迹,打PCB过孔正反面的阻值为无穷大!用手术刀刮干净过孔表面的腐蚀物,确实已经是断线了。到此为止故障原因已经找到了,就是因为主板进水腐蚀后断线造成没有SUSP信号整机电流大关机变成重启右上角过孔部分已经腐蚀断线:

             来张过孔断线的清晰大图:

           问题找到了,又考虑到飞线的话线路比较长再加上没有此机的点位图,不知道也找不到最近的飞线连接点而且要在正反正PCB上飞线比较麻烦,再回到SUSP信号产生部分的分析可知,有2个条件可以得到SUSP信号,一是R234上拉到RTCVREF电压部分,二是R238上拉到+5VALW电压部分,由上电时序可知,这2部分电路都是为了产生SUSP信号,既然R234电路部分断线,那么可以在R238电路想想办法,R238在板上是空件,只要加上R238电阻就可以产生了SUSP信号了,料板上找来100K电阻装上,故障跟原来一样,实际测SUSP信号电压为0.4V,电压太低,更换一4.7K电阻后上电,整机待机电流为0.01A,正常了,实际测量SUSP电压为3.5V。装上R238电阻以后如下图:

             进系统试机,使用一切正常,试着反复关机也不再变成重启,此机已修复!

网友A:
你的照片上传有问题,要先上传上来然后插入,看着都是来自QQ空间,从新编辑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上传有问题,要先上传上来然后插入,看着都是来自QQ空间,从新编辑上传一下

我是QQ空间编辑好后 复制到论坛上面的。。我从小编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上传有问题,要先上传上来然后插入,看着都是来自QQ空间,从新编辑上传一下

已经发表的文章 我怎么编辑啊?求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