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体机曝光灯色温

楼主(2016-03-31):
    我同时兼营有复印的业务,用的是京瓷一体机,曝光灯为三组独立驱动的LED,不知道是不是恒流驱动,但是开机时会检测三色光是否都可发光。
     复印时曝光灯为偏绿色调(绿光),但电脑图片扫描时曝光灯是白色的(因复印身份证背景图案和部分字体为偏绿色。故绿色部分复印出来淡,而红色部分浓。
    为改善效果,根据实际电路,将绿色驱动信号加强到红蓝LED上,加装虚线内原件改变曝光灯色温,增加红、蓝光,使曝光灯为白色偏黄一点点,这样复印出来效果应该会有所改善。
    这是我自己使用的机器,请大家看看这样改装行不行。

网友:
那你还要换LED吗,,,,,,,,

网友:
楼主你厉害 不佩服不行

网友:
就是改电路让它三色不分开控制,同时导通的意思?

网友:
可以试一试哦

网友:
楼主厉害,电路图也画得详细。

网友:
楼主这也行 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值得一学

网友:
请问一句 你改那么多不会为了好看吧

网友:
绿色开启后 再通过开关和电位器调节红蓝的  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