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寨上网本,3.3V短,1.5v短,5V不短,拆了网卡还是短,接下去怎么修

楼主(2016-03-31):
机器应该是接错电源烧了,电源口旁边的保险已经烧没了,线路都烧断了,现在整板短路,量了下大管子,5v不短,3.3V和1.5V都短,网络变压器旁边有两个OR1和OR2烧了,拆了,拆了网卡,还是短,接下去怎么修比较好?机器是N270的U。USB的数据口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A:
估计南桥或者EC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南桥或者EC的可能性比较大,

USB数据脚没短路一般南桥问题不大吧,E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呀,,,,,,,,,,,

可调电源还没到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数据脚没短路一般南桥问题不大吧,EC看看

南桥有很多模块的,并不是光USB的。

网友:
烧鸡  先烧3.3再烧1.5 看哪边发烫

网友:
短路慢慢查够烦人的,烧机快

网友:
短路就烧机啊 修到不短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有很多模块的,并不是光USB的。

查公共点发现有个上管短路,下管没短,但是后级有短路,继续……

网友:
用烧机的方法看哪里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