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6第一修 1278 上挡内存维修板号3115

楼主(2016-03-31):
2016第一修 a1278 上电挡内存维修板号3115
北京中关村
一直没时间写,今天刚好要请教大神问题,就熬夜写写。

学历低,文笔不好将就看吧!!上一贴有人说像素太垃圾,果断换手机买了个肾六。

测机上电到0.8不动,无跳变,不掉电。客户说以前摔过,但正常用了一段时间,晚上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在开就开不开了。我看电源口附近的壳子已经变形。

迅速拆机仔细观察主板无进水氧化的痕迹,但网卡防雷击那块pcb已经开裂,估计有线肯定早就不能用了。

既然有摔过的历史,那维修思路就放在pcb开裂断线上。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上电各大电压正常,复位正常,示波器量(模拟示波器波形照片也没照)内存排阻只有平滑的电压,无任

何数据波形。再次量总线smbus_pch_data   clk   也只有一个3。3v无任何读取动作,断电拔下内存仔细观察内存

槽很正常,然后打了总线的对地阻值两条500多一样很正常,(事后基于故障想应该是因为没有拔内存其实已经断了而且是两条都断了 就是因为这个看似正常的阻值导致后面差点误判了)

按时序反查LPC总线 四条线对地阻值很正常四个33欧的电阻也没

断上电量有数据波形。尼玛果断刷了个bios,虽然刷之前就感觉百分之89十没卵用,果不其然涛声依旧。

静了静感觉摔过的,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总线反过来接着查总线点位图点了点。
    smbus_pch_data   clk 到j2550 和j2500都没断

但去南桥的没有测试点直通南桥。  没办法拿了个料板跑电路想找下总线的过孔(日了个狗的跑电路真是个技术活 啊,跑了一会果断放弃)心里想着把南桥拔了量???

再一想,就算拔了南桥总线也真的断了,不还是要跑电路找过孔,这个想法立马被我否决掉,太麻烦了不是我的风格。。

然后仔细观察了下点位图这两条线,仔细一看总线还去背光芯片,背背光芯片刚好就在网卡口那里,刚好那里PCB开裂了。上电量r9757  和9753 有正常读取波形

换蜂鸣档果断去戳了r5200和r9757之间,不响阻值1300多,clk之间也断线了,然后飞线测试OK 完美亮机。 写的不好请点评。

我把迅维出的四本iPhone维修不是事全买了,还买了好几块4的料板回来练练焊接,发现手机焊接手工要求太高了。刚吹就弄报废一块,吹个屏蔽盖下来一看,里面芯片全爆珠了。    请问维修界的大神都用的什么风枪,快客2008寿命怎么样,谁用过。。。

准备买个好风枪,我那个风枪都没温控了一直都在将就这用,谁有这类的焊接视频教程吗?打赏下。  还有就是谁去实地学过手机?

网友:
苹果一直是可望不可即的存在

网友:
楼主编辑的不够详细啊   是内存的smb总线断线导致的吗?    还有我想问下是edid先有波形还是lvds先有波形

网友A:
每个风枪都不一样,我用的是快克861DW,最大风速300°使劲吹,记得抹点助焊剂。超过320有可能爆锡

网友:
楼主厉害啊,苹果主板是不怎么好修

网友B:
问题就是出在SM总线上啦,如果当时你把内存直接拔下来是不是就直接发现问题啦

网友:
这本子修的很棒!可以说楼主对电脑是很纯熟了!手机电路要简单些,但是手工要求高,搞不好肾6报废要赔机的风险大

网友:
烂苹果才有好收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风枪都不一样,我用的是快克861DW,最大风速300°使劲吹,记得抹点助焊剂。超过320有可能爆锡

土豪,竟然用这么腐败的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是出在SM总线上啦,如果当时你把内存直接拔下来是不是就直接发现问题啦{ ...

估计是,因为sm总线就去背光升压  和南桥和两个没做的接口,到南桥断了和升压芯片断了,就等于那里也没去,=,量应该是无穷大的。

网友:
快克2008风太弱了  我现在用的快克858D 风也弱,但是够用,现在实地的手机班多半是从笔记本转过来的   未来的趋势就是手机和电脑的结合

网友:
用焊霸850疯抢的飘过

网友:
楼主还是牛阿,苹果真心不好修,不说多了,这焊工太考水平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我还是要请教一下大神些,我的风抢也是风力太小,调到8风力吹一个BIOS都吹不下来,把边上的胶都吹化了,Bios的脚锡都还没有化,请教一下这种是不是风力小的原因?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小白一个进来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