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维修工具问题,大神给点建议

楼主(2016-03-31):
请问大家维修的朋友,一般使用什么性价比不高的CPU进行测量的。
1155针CPU 1156针CPU FM1 FM2 CPU 请问使用维修测试的一般买什么型号性价比不高。谁来帮帮我谢谢。

网友:
INTEL 的CPU就用赛扬的,。。

网友A:
要是专修的这个不是问题,要是修的少,一般来时也都是带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专修的这个不是问题,要是修的少,一般来时也都是带CPU的

我是专维修主板的啊

网友B:
INTEL的用的是G1620  1630等,AMD太喜欢烧了都是叫客户自己带U,当然前提是你自己得有一片好板来测试客户的U是不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TEL的用的是G1620  1630等,AMD太喜欢烧了都是叫客户自己带U,当然前提是你自己得有一片好板来测试客户的 ...

你不是在迅维里面 工作的吗 也是自己开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在迅维里面 工作的吗 也是自己开店?

他呗月饼老师收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呗月饼老师收买了!

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在迅维里面 工作的吗 也是自己开店?

我保持沉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呗月饼老师收买了!

你又知道,你会算还是你看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又知道,你会算还是你看见了?

这个里面都有人说了 难道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里面都有人说了 难道不是吗

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更何况道途听说了。

网友:
1156 的 要 G6950 20-30块钱一个,便宜!找其他的价格老鬼! 1155 的找 G520 之类的老核心,因为用G1620之类的 有的老主板不支持! FM1 用  A4 3400 之类的 30-40块钱一个, FM2 的用 6300 整个没办法新款的主板 CPU都贵 100块钱出头

网友:
内存条用 单面的 2G DDR1333 基本所有主板都支持。。。。

网友:
FM2建议用全新的 才100多修理主板容易坏烧CPU, 全新的搞坏了,直接拿去换新的,不要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