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两个新的EC还是短路

楼主(2016-03-31):
宏碁笔记本
故障:插电源自动上电到0.2A然后掉电,,
拆板出来后测量开关短路,把开关拆了还是短,看了图纸后就把EC拆了,就不断路了。

后来订了两个EC回来,装上去,量了下开关脚不短路了,然后上电发现待机电流0.1A,还有短路,量了后,是EC的AVCC脚短路接地了,以为自己焊短路了,又重新检查了一下EC引脚,没发现短路。

后来再把刚刚装上去的EC吹下来,再量不短了。再拿一个新的EC装上去后,还没有通电就量AVCC,还是短路,真搞不懂究竟是主板其他地方有短路,还是新的两个EC有短路呢,还是同一个位置短路,真搞不懂,有没有大师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求解啊

补充内容 (2016-4-2 23:11):
确实是EC坏了。后来重新订了芯片回来装上去就好了。太坑了,竟然两个新的EC都有问题。谢谢大家关注提点!!

网友A:
板号是多少啊?发出来看大家找个图纸帮你分析下,AVCC这个你可以看图纸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人家有没有动过??说不定这EC已经不是原厂EC?

网友B:
广达的板?
不上EC,AVCC供电脚不短,装上不通电量也短路?EC坏的、焊接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多少啊?发出来看大家找个图纸帮你分析下,AVCC这个你可以看图纸是怎么产生的

家里的电脑没有图纸,要在上班那里才有,明天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达的板?
不上EC,AVCC供电脚不短,装上不通电量也短路?EC坏的、焊接连锡

是广达的板,EC换过两个新的啦,焊接已经仔细看过好多遍也没有连锡啊,难道我买的两个新的EC都是坏了吗

网友:
有没有先确认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把ec拆了avcc电压正常,装上就短路,ec(或焊接)肯定有问题,拆下ec单独测量ec的avcc脚是否短路。上次在小猪本本24rmb那买了2个ec就是,装上3vldo就拉低到2v,拆了就正常,买的2个ec都一样,后来在别的店铺30rmb买了一个就可以

网友:
首先你的确定你的焊工没有问题,然后再排除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板层短路了吧

网友:
估计你买的EC是坏的吧

网友:
今天愚人节哦 不要欺骗大家哦

网友:
你要看看有没得连锡,然后取下EC,量EC AVCC脚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ec拆了avcc电压正常,装上就短路,ec(或焊接)肯定有问题,拆下ec单独测量ec的avcc脚是否短路。上次在小 ...

楼上说的对,好多芯片买来就是坏的应该先测一下这个老短路的脚是否阻值正常而后再装为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拆下不短,装上短 一般都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估计芯片是坏的,听楼上几位说的换一家买嘛

网友:
芯片问题,楼主买到便宜货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是不是你买的EC有问题啊,这不科学啊

网友:
3V线性有问题,查这块吧,还有一个就是屏背光开启的EC脚位

网友:
小猪本本 晴川日月   我上回买的几个芯片都不行。下次换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