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些显卡维修的粗浅问题。。。。

楼主(2016-03-31):
接触维修没多久,看了 这个帖子有几个疑问想不明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0901-1-1.html
图中的飞线为什么是飞到绿圈的电阻上?电阻还有这个功能?这是什么原理啊?

电流的走法是不是如我蓝色线所画的一样?那么请问电流应该是从哪里出发?

原帖里面有人说拆下那两个场效应管就好了,真的可以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设计放上这两个管子?

我才学没几天完全没有理论知识,可能问的问题有些白痴,请见谅。。。

网友:
这个只是强行给芯片2脚一个高电平,从而使芯片控制MOS产生电压

网友:
做控制切换  小电流 控制大电流

网友:
强行给芯片拉低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掉管子就行了,芯片2脚自己产生高电平

你的意思是因为管子开关有问题,电出不去,所以二脚没有电压?

网友B:
这个故障卡是显存电压没出来,原因是显存供电PWM IC的第二脚被拉到地电平了,是通过外接的一个mos和一个三极管来控制电位切换的,二级倒向电路高电平打开显存供电。原帖的楼主没有找到控制这个mos G级的信号来源,他就用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合适的高电平信号来控制这个三极管的基极。事实上这个显存供电的EN应该是来自这个显卡的核心供电管理IC的某个pin或者某个核心PLL供电的LDO的一个PG pin,原帖楼主接核心供电来启动这个EN也算是个好主意,时序上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卡是显存电压没出来,原因是显存供电PWM IC的第二脚被拉到地电平了,是通过外接的一个mos和一个三 ...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在请问下我现在修一块卡,显存不供电,查显存供电芯片,发现1脚应该是5v电压,可是实际上却是7v,跑线找到一个控制他的场管,g级输出7v,应该就是他了,那么接下来我该如何让它给芯片输出的电压变为5v而不是7呢,谢谢

网友:
场管是D极流向S极,G极只是作为开启电压导通场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在请问下我现在修一块卡,显存不供电,查显存供电芯片,发现1脚应该是5v电压,可是实 ...

你得提高表达能力哦,一个事情要让别人能帮到你,得最大效率的提供有用的信息量。比如你这个问题里面,是什么品牌型号的显卡?显存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能把该卡的高清图片和芯片的PDF贴上来就会有很多人帮你分析了。

网友:
电路基础之类的可以到迅维去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得提高表达能力哦,一个事情要让别人能帮到你,得最大效率的提供有用的信息量。比如你这个问题里面,是 ...

谢谢,显卡是昂达9800gt, 内存电控芯片是nx2114  如下图,第二张是给这个芯片供电的开关,一共三个,测出右下角那一颗,g极7v,跑线也是和第1脚连在一起,导致1脚有7v,我用同型号好卡测过应该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显卡是昂达9800gt, 内存电控芯片是nx2114  如下图,第二张是给这个芯片供电的开关,一共三个,测 ...

不能靠量1脚来判断这个电路是否正常的。这个还是得看7脚,正常工作的时候7脚不能是0V,也是靠外围的MOS或者三极管来控制的,跟你发的那个链接的卡的时序控制原理一样的

网友:
刚学几天先把元件弄清楚。
设计放两个场管是为了电路转换,控制时序来用的。
就像去超市买东西结账要排除一样,如果大家同时挤去结账,这不乱套了吗?
至于你画的那个线芯片出来接到第一个三极管(或者场管)2脚,第一个三级管1脚一般接到第二个三极管(或者场管)2脚,第二个三极管(或者场管)1脚接电阻

网友:
大概就是给 制造一个开启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