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暗屏

楼主(2016-04-01):
我一朋友的DELL N5010刚开始拿过来时是掉电,拆开检查发现主板腐蚀了,露铜的地方全是黑的,于是提议换板,在淘宝上订了块装上测试24小时无问题就放款了,朋友拿回家机子进入休眠唤醒就暗屏,于是找店家说是待机开关坏了,要我拆掉,我拆掉还是黑屏,把那块有问题的板的霍尔元件拆下放到那个主板这个好了,过了两个星期朋友打电话说又是这样了,各位大师帮我分析下看看有没有其它原因引起的故障,因为机子还没拿过,所以还没有测试电压。

网友:
拆掉也会待机?不应该啊 不过这机器独显的显卡容易坏

网友:
找个维修的地方检测一下吧 这机器显卡爱坏

网友:
暗屏时如果屏有显这种问题好修,查下缺什么条件,开启和亮度调节19V供电,休眠等,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BIOS恢复出厂设置都没有用。

网友B:
把这个霍尔元件拆了试试,检查屏线及屏,唤醒时在屏上测背光条件

网友:
原来 是 求助帖子,没怎么看,7楼方法 可试。 一般暗屏,先看屏 是LED  LCD  N5010我记得修过这机器。 LED的。查,主板 LED主供电 19V  背光开启信号   亮度调节信号,  7楼的霍尔元件,个人认为会造成黑屏,找不到原因拆试。还有,南桥有问题,BIOS有问题都会造成 暗屏。 有些 问题,太奇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霍尔元件拆了试试,检查屏线及屏,唤醒时在屏上测背光条件

直接拆了不行,时亮时不亮。

网友D:
请问霍尔元件是什么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霍尔元件是什么在哪个位置

在触摸板的下方位置。

网友:
换屏试了没?

网友:
会不会和屏的EDID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了不行,时亮时不亮。

拆了还时亮时不亮,跟你朋友说不要休眠了,直接在屏上找开启与亮度那个不足解决他就行了

网友:
霍尔元件是控制什么的能解释下么

网友:
还是拿板子去保修吧  动了没法保了

网友:
还是要查电路呀 暗屏还是比较简单的 呵呵

网友:
暗屏相对好修吧,就LID 3V  亮度基本都可以搞好。。

网友:
这种问题难整啊,问题不好找,楼主修好告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