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灰屏

楼主(2016-04-01):
同行拿来一台E430C,首次开机正常,只要关机再开机基本上灰屏,查了下图纸是从桥上发出去的信号,另外此机器是CPU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的,在开机正常时进CMOS设置了显卡切换方式,关机后开机还是灰屏,个人认为桥的问题大点,但桥下挂了两个BIOS芯片,先还是从简单的开始,刷BIOS再说,从我一个老卖主那里买来BIOS,两个都同时刷上,开机正常,再关机开机还是正常,多次测试还是正常,证明真是BIOS的事情,在此,附上图纸,以及工厂BIOS,刷了这工厂BIOS,会重启多次,就好了

网友:
两个BIOS,非常好用,工厂级BIOS

E430C 4M.zip

网友:
不好意思,另外一个BIOS以及图纸今天传不了,要明天上传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本人初来,不太懂

网友A:
今天再次附上图纸和另外一个8M的BIOS

E430C 8M.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再次附上图纸和另外一个8M的BIOS

谢谢,朋友,图纸我下了,

网友:
这样子的bios问题倒是少见了,不过能不直接干桥还是不要动,以免问题扩大化。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B:
你这BIOSS刷了会重启多次的???

网友C:
0.3 掉电  有时候上电 0.8     不知道是不是BIOS 问题 下个刷来试试

网友(2016-06-01):
引用 网友B:
你这BIOSS刷了会重启多次的???

是的,重启多次就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 掉电  有时候上电 0.8     不知道是不是BIOS 问题 下个刷来试试

还是建议对照图纸量下各路电压再确定

网友:
真的可以吗。,我有个灰屏的准备干显卡

网友:
没有好办法还是刷一个看看吧

网友:
我刷了怎么不重启也不跑码

网友(2019-11-04):
这个机子要说明一下显卡是几颗粒的,我的刷了,好了一天,又返回来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