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过内存的一点心得

楼主(2016-04-01):
不过内存的话,首先量供电,如果一切正常的话,直接量200和202脚(3代内存),正常对地值应该是500左右,不能太大,太大有可能有断线,这个信号是 从桥过来的,检查断线即可

网友:
断线的情况很少遇到过,支持发贴分享

网友:
我问下,这是笔记本内存还是主板内存,这两个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
是系统管理总线吧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试试!呵呵

网友:
一个是数据一个时钟, 用示波器抓这两个脚 看有没有波,  就是看有没有,到内存

网友:
有楼主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遇到了可以试一试

网友A:
楼楼我这样一块笔记本dell的,2代内存,问题是不过内存,供电有了怎么修,求指导

网友:
没示波器的,用万用表测阻值试试

网友:
楼主这是认到内存的时候测量还是不认内存的时候测呢

网友:
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只检查个断线否就行吗,一般断线可能性为零的

网友:
能讲的详细的吗?

网友B:
通常中间还通过N沟场管连接

网友:
上个阻值卡什么都清清楚楚

网友:
对,可以中可以,学习了

网友:
楼主说的真好

网友C:
其实三代的内存还要考虑DDR3_DRAMRST#这个复位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常中间还通过N沟场管连接

你是说SMB_DAT与SMB_CLK还通过N沟道的场管连接到桥,对吗

网友:
smb,系统管理总线。内存没供电的话板子不会复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楼我这样一块笔记本dell的,2代内存,问题是不过内存,供电有了怎么修,求指导

你确定是不过内存,什么现象?

XE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SMB_DAT与SMB_CLK还通过N沟道的场管连接到桥,对吗

是的,内存槽与桥之间不直连,查图纸一看就明了

网友:
一般是复位信号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三代的内存还要考虑DDR3_DRAMRST#这个复位信号

是呀,CPU收到DRAMPWRGD信号后发出来的,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不过内存,什么现象?

0.7电流,一次跳变,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网友D:
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

网友:
不过内存,但也没断线要怎么修啊

网友:
断线的少 吧

网友:
VCC    vdd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我修到过两个这样的断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内存槽与桥之间不直连,查图纸一看就明了

也有直连的,看电路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SMB_DAT与SMB_CLK还通过N沟道的场管连接到桥,对吗

看具体设计,有的直连,有的有管子

网友:
现在遇到一台有内存供电.量了下202阻值无穷大. 200的450

第二个槽是正常的.不知道有问题的槽会影响另外个不.也是不过内存

网友:
只是理论吧。维修中没那么简单。内存都有波形的。也有内存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