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52E77A/52Z770A电源板 RDENCA374WJQZ DPS-255FP故障

楼主(2016-04-01):
不定时不开机,绿灯亮一下就灭了;5V正常。
R7832/R7833/7834变质或下面漏电。510Kx3
检查电阻阻值,并清理胶渍。

电阻要一个一个拆下检查,并清理胶。

检查阻值并清理胶。电阻要一个一个拆下检查,阻值测量要尽可能的测准确,否则就失去了拆下检查的意义了。

特别是电阻有变小迹象的,就不行了。电阻误差
3-6K,尤其是变小了;就说明电阻阻值已经不稳定了。
检查电阻值和刮电路板胶,都同样最重要的。

同行反馈 最常见的是511K,变小为504~507K不等,就不行了。
电阻值必须要准确

清胶、核实电阻值,一个都不能忽视。不然,还会反复的。有变小迹象的,就要重视。电阻通常都是变大损坏。

主要根源: 同行反馈 常见的是R7832/R7833/7834(511K),变小为504~507K不等,就不行了。 或变为499~500K不等。 或变为两个504一个512;3个阻值分别是510K509K510K 电阻值一定要准确。
   电阻,有的同行说已经检查过了,由于阻值变化很小,没有引起重视,而功亏一篑。
电阻值必须准确。遇到多个例子了。

 或如图技改
改:IC78025脚对地接一个10~20K电阻(即将图示电容换为10~20K电阻,见图片)。 一般是这3个电阻阻值变小,换了就好,其他不需要动

实际问题已经解决,这个板子淘宝出售450米,太贵买不起啊

网友A:
淘宝买的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
淘宝资料有些也不是很全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的资料,分享一下

不管哪来的,值得借鉴就行

网友:
变小一点点就不行这个修的难度有点大

网友:
这个技改资料很好

网友:
阻值才变化1%左右就不行啊,怎么会要求这么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