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BX-224 SONY 显卡型号

楼主(2016-04-01):
显卡上面的型号全部看不到了。就可以看到是个216-XXXXX 那个有这个机器的高清图或者显卡型号。给我说下呀。客户的是显卡坏了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吧。

网友:
说不清楚看图。

网友A:
你乱说。。芯片大小都不一样。你发给我有用。晕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乱说。。芯片大小都不一样。你发给我有用。晕死

你仔细看看芯片的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芯片的形状

我手上只有这个板号的板上面的确的这个芯片,同一个板号上不同显卡的板子也是有的。

网友B:
216-0774007      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6-0774007      不谢

机器都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