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l1916w

楼主(2016-04-01):
我接到台AL1916W 显示器  来的时候不显示  刷BIOS解决了! 时候顾客拿回去用了几天  又送来! 说不亮了  我拿来接起亮!就叫他拿机子来试  他拿来后上电果断不亮啊! 接其他显示器亮 就这台不亮! 这爱显示器接其他机子又亮 无从下手   在机器显示器 分辨路全试过了 没用······

补充内容 (2016-4-3 19:25):
奇葩机子  没解决办法 和我们店里加钱换了个

网友A:
你看下他主机开机时候有没有亮
或者加个显卡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他主机开机时候有没有亮
或者加个显卡去

他主机开机亮 其他显示器是亮了  就这台不亮    这台显示器接其他的亮

网友:
他的主机,接他的显示器不亮吧,,,,

网友:
VGA接口?换15针全通的数据线试试?

网友B:
遇到过,原因不详,最后调换驱动板解决。

网友C:
换全通VGA线试试,和显卡有关,我也碰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原因不详,最后调换驱动板解决。

我也打算换驱动板!  版主大人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全通VGA线试试,和显卡有关,我也碰着过

VGA  我吧店里的全用过了

网友:
如果他显示器接他显示器不亮  你看下屏显是否跟他的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