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怎么找到“温控芯片”,实物和图纸怎么找?

楼主(2016-04-01):
望各位同行回答噻。

网友:
各个代工板相关信号

网友A:
一般都集成在相应的芯片内部了,显卡的温控集成在显卡芯片内部,CPU的温控集成CPU芯片内部,这样更精准,图纸,估计是木有,有看了也没用

网友B:
温控芯片一般在桥旁边,CPU下面  有的时候还连接3v 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控芯片一般在桥旁边,CPU下面  有的时候还连接3v 5v

那请问温控芯片的关键信号是?我是新人,别喷我

网友:
现在都做到南桥了里了 找到南桥就找到温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温控芯片的关键信号是?我是新人,别喷我

图纸我一般搜索Thermtrip

网友:
不好找啊!一个工厂一个各样

网友:
遇过过一台在CPU下面8脚芯片估计是。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一直找不到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集成在相应的芯片内部了,显卡的温控集成在显卡芯片内部,CPU的温控集成CPU芯片内部,这样更精准,图纸, ...

嗖嘎。。看来不好找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发帖目的是下次PCH掉电,刷BIOS、换CPU无果,干掉温控芯片,问题是找不到温控芯片。。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我一般搜索Thermtrip

我随便找了图纸,按照你说的信号名称,发现这信号集中在CPU上了。。。郁闷

网友:
H_THERMDA H_THERMDC希望你帮到你

网友:
不同的机器不同的温控芯片
要想速度找到 你可以找几个板子 刻意记录下图纸信号和 主板的原件型号
下次也许就快了  祝你好运

网友:
跟楼主同求,G450不定时掉电,无限烦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