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猫怎么用?TP-Link电力猫和扩展器配对教程

楼主(2016-04-01):
电力猫怎么用?TP-Link电力猫和扩展器配对教程

  由于很多朋友只用过路由器,而没有用过电力猫,从而对电力猫怎么配对不太了解,什么是电力猫?电力猫怎么用呢?电力猫在安装使用前,需要先将电力猫与扩展器进行配对,之后才可以进行设置。下面小编以TP-Link电力猫为例,讲讲电力猫与扩展器配对方法,告诉大家电力猫怎么用的。

电力猫怎么用 图1

  电力猫怎么用——什么是电力猫

  电力猫即“电力线通讯调制解调器”,是通过电力线进行宽带上网的Modem的俗称。使用家庭或办公室现有电力线和插座组建成网络,来连接PC,ADSL modem,机顶盒,音频设备, 监控设备以及其他的智能电气设备,来传输数据,语音和视频。它具有即插即用的特点,能通过普通家庭电力线传输网络IP数字信号。

  电力猫怎么用——TP-Link电力猫和扩展器配对的方法

  1、首先将电力猫和电力猫扩展器都插入到电源插座上。如图:

电力猫怎么用 图2

  2、电力猫路由器指示灯常亮后,按一下Config键,指示灯将会快闪。如图:

电力猫怎么用 图3

  3、在两分钟内,再按一下电力猫扩展器中的Config键。如图:

电力猫怎么用 图4

  按一下扩展器Config键后,指示灯也会快闪。如图:

电力猫怎么用 图5

  4、大约30秒后,电力猫和扩展器指示灯均变为了常亮,至此说明电力猫和扩展器配对成功。

电力猫怎么用 图6

  以上是TP-Link电力猫和扩展器配对的方法,其他品牌电力猫配对方法也是相同的,总的来说,电力猫和扩展器可以通过电线连接,无需网线,完成电力猫配对后,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线路连接,上网设置以及无线连接等操作了,通过本文的分享,相信大家知道电力猫怎么用了吧!更多网络、路由知识来访问迅维网。

网友:
这东西还不错值得分享。

网友:
今天的天下是路由器,电力猫已不是主角,也算了解电力猫常识

网友:
这个玩意在不好布置网线的环境里绝对最省事省钱,就是要注意插座上面其他用电器干扰,网速一般1M-2M/秒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