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有待机无触发故障”修后感

楼主(2016-04-01):
昨天下午,客户拿来一台IBM T61,有待机无触发,取下电池,接直流电源,待机电流0.02A.
1,拆机,测试保护隔离电路,
  DC IN , CV20电压正常,  DISHARGE=L,   -PWRSHUTDOWN=H,Q79导通,保护隔离电路正常,查待机电源,

2,测试待机3V,5V是否正常,
测试U61 BD4176 VREGIN20,VCC3SW,VCC5M,VCC3M都正常,待机电源正常,查电源按键,

3,连接键盘,根据原理图点位图在主板上找到-PWRSWITCH信号,按键盘上的电源键此处有正常的高---低电平变化,说明按键部分正常,

4,有触发信号输入,机器不开机,重点查EC传递按键信号通路及南桥触发开机的条件,后测试发现U61的48脚MPWRG为低电平,正常此脚应为高电平,此信号相当关键,作用与标准Intel时序的RSMRST等同。MPWRG为不出高电平,只有3种可能:1),48脚对地短路,2),MPWRG产生条件不满足,3),U61 BD4176损坏。

5,焊开电阻R1210,断开U61的48对其它电路的影响,开机电流会跑到0.38左右,看来判断是正确的,故障点就在这里。在关机,测U61的48脚对地电阻,阻值正常,
     那么现在重点查MPWRG产生条件,在我的印象中只要BD4176的VREGIN20,BAT_VOLT,VCC3M,VCC5M,5M_ON,3M_ON正常,48脚就会输出高电平,内部电图参考TB6205路,

6,实测VREGIN20=18.5V,BAT_VOLT=6.2V,VCC3M=3.34V,VCC5M=5.1V,   5M_ON=3.3V,   3M_ON=3.3V,    PIN48( MPWRG)约为0V,不正常!  IC工作条件满足,为什么MPWRG信号无输出,是不是IC坏?果断换IC,

7,换IC后,想当然认为可以,可开机后故障依旧!为什么?两个芯片同时坏的可能性相当小!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原因,没办法只能扩大排查范围,根据电路图和点图把U61(TB4176)外围电压,仔细测试一遍,关键点如下:VDD15=5V(不正常);VCPIN28=18。5V(不正常);MPWRG=0V(不正常);TH_DET=0.05V(正常,说明温度检测电路正常),-PWRSHUTDOWN=3V(看似正常,其实不正常),

8,据所测得电压分析,IC的15V及28V升压电路没工作,同时MPWRG也没产生,只有两种可能,一是IC坏(换过的,两个IC同时坏,故障表现又一样,这种概率相当小),第二种可能,缺失条件,IC还没真正的工作起来!翻阅资料,查看BD4176内部分框图,手头上有本《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里面有TB62501内部升压部分框图,具体如下

9,根据TB62501内部框图,很容易分析出IC不能工作原因,极有可能是OSC不起振,无时钟信号,电路不工作,无升压!另外也有可能是内部VREF参考电压不正常,导致IC工作不正常,再次打开T61电路图,准备找相关功能引脚时,傻眼了,NND,这些功能引脚根本没有!!怎么办???到此维修陷入困境!实在不行,再换一片IC,换好后开机,涛声依旧!

10,没办法,客户急着要,硬着头皮也得搞,把IC各脚电压再仔仔细细测试一遍,发现-PWRSHUTDOWN只有3V,以前测试此脚时没留意,后来想想此脚IC内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外接上接电阻正常应该是3。3V才对,感觉不对,有问题,再测试上拉电阻R1101的另外一端,也只有3V,这端是VCC3SW电源,应该是3。3V,是不是VCC3SW电压偏低造成的呢,速测试IC 61脚VCC3SW输出,3。3V正常!是不是线路不通造成的呢?

11,测试上拉电阻R1101 VCC3SW端与KD4176 VCC3SW输出端真的不通,在点位图上找到VCC3SW与R1101的最近连接点,连上!开机,电流“唰““唰“的就跑到了一点多安,再回头来测试U61 各引电压,一切正常!

12,修这台走了一点弯路,维修总结如下:1,自己对KD4176内部工作原理了解不透,2,容易犯经验主义错误,3,检测时不细心,没有第一时间抓住3。3V变成3V这个突破口。好,此次维修经历就写到此!谢谢!

网友:
写得非常好,点赞下

网友:
好贴必须加分啊!

网友:
以前修到过3.3的ec供电。变成3.1的。就不行

网友:
写得很详细,沿着你思路走一圈,IBM的时序清晰很多。

网友A:
大哥一个主板也不贵啊

自志强强 -1 屁话真多,人家在给你分享经验!!!

网友:
    我也修到过好几个也是-PWRSHUTDOWN为3.3  导致不触发。    第一个来的时候也是各种换TB 换待机    没解决,后来也是无意中发现这个3V 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一个主板也不贵啊

主板不贵 能把经验分享过来楼主技术部错的

网友:
IBM 的 时序也不太好搞。不过通了就好了。。慢慢来

网友B:
楼主功底不是一般的厚啊,点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底不是一般的厚啊,点赞

谢谢夸奖!小弟以前是搞电子研发的,现在小孩大了,自己也快40了,为了照顾家庭与教育小孩,也就没再出去打工了,就在家乡电脑城帮人修笔记本,转 行不久,对笔记本摸索的还不是很深,加之别人送来都是些不怎么好修 (容易的一般自己搞定了),一天也就修个一两台,纯属混口饭吃。。。见笑了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吗,头脑也很聪明

网友:
TBM的好绕啊,一个待机不出PG竟然还有这么多的条件影响

网友:
这个断线是因为有腐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夸奖!小弟以前是搞电子研发的,现在小孩大了,自己也快40了,为了照顾家庭与教育小孩,也就没再出去 ...

我搞维修才1年,都才刚刚开始,看到楼主这么好的功底由衷佩服,楼主还写得这么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再给分!

网友:
IBM的时序不是很懂。。学习学习。

网友:
晚上,有时间了来逛下论坛,感xian

网友:
晚上,有时间来逛下论坛,谢谢各位朋友赏分鼓励!另外也在此特别感谢下我的“印华科技维修中心”同事“湘网中人”。谢谢!

网友:
各位朋友的鼓励,坚定了我发帖的信念,下次有时间把近些日子在维修中遇到的几个比较经典的故障,整理下,写出来,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