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主板 待机 阻值

楼主(2016-04-01):
纬创代工的主板  3V阻值400多   5V的20多 算不算 正常  有两块都是这样现象

网友:
5V很明显不对啊,那么低,看看是前短还是后短?

网友:
3V正常,5V阻值太低了!

网友:
把版号发过来

网友:
HM40-MV  另一块DMB40  我把后继拆完了  还是阻值没变

网友A:
两块问题是一样的吗

网友:
5V阻值低了 有短路

网友:
能正常显示就是正常的----不同机子有6  7 8十到400+的都是正常的。反之不能正常开机估计就不正常了,你这个小到20的还没碰到过,应该不正常。

网友B:
亲,烧5V后极不要高于5V摸摸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块问题是一样的吗

对  我把后记 拆完了   滤波电容都拆了  5V阻值还是30左右   两块都是纬创代工的   一块是老板双桥的  另一块是HM65 集成CPU的

网友:
但是我把后记断开了  还是一样 阻值没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亲,烧5V后极不要高于5V摸摸那热

我能说  我们这边不允许烧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能说  我们这边不允许烧鸡吗

那你就,慢慢查吧。5V所到之处让它寸草不生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慢慢查吧。5V所到之处让它寸草不生看看吧

全都断开了  还是阻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