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6-04-01):
昨天接到一台戴尔15R-5521,版号LA-9101P的机器。拿来时,客户说要按很多次开关才会点亮,每次电流都跑到了1.0几的,然后就掉下来,我就吹了一下显卡,吹完后,电流跑到0,2几就掉下来了。玩野刷过桥和EC BIOS。现在有时是0.18.有时是0.13,求助各位大神了。应该怎么去查

               CPU没有问提应该,现在弄着不掉电了。但是不过内存了,电流到0.6就不动了,拔了内存也一样。

网友A:
测量下哪些供电没出,说一下,才好给你看具体问题

网友B:
你量量显卡供电的对地电阻。看看是短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哪些供电没出,说一下,才好给你看具体问题

除了3V5V,基本上都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量量显卡供电的对地电阻。看看是短了吗

应该没有短路,有20几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除了3V5V,基本上都没有出来、

打开图纸,按时序测量各个开启电压,就这样没法给你提示

网友D:
可能显卡被吹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开图纸,按时序测量各个开启电压,就这样没法给你提示

现在我量着CUP貌似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显卡被吹出问题了

现在是我量CPU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量着CUP貌似短路了。

取下CPU打电感阻值,不然你会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我量CPU短路了。

这种U坏的多 ,我这也有几个机子是U坏没修的价值了,看来是INTEL也是蛮拼了在断我们的后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CPU打电感阻值,不然你会误判!

行,我试试看

网友:
CPU没有问提应该,现在弄着不掉电了。但是不过内存了,电流到0.6就不动了,拔了内存也一样。

网友:
现在又回到了开机几次才能点亮了,发现是南桥那里的问题,电流0.18就掉那是因为量IO的时候可能把两个脚弄短路了。